求助,谁有把钢丝弯出减震圈的好方法!

楼主(2013-12-02):
1.8的钢丝,手工弯出来很难看,钢丝烧红到时容易缠绕做出圆圈,就是没有钢丝韧性了。本人完美主义情节严重,想做出入图上的前轮减震圈。哪位高手会做,请指点undefined

网友A:
钢丝线随便弄弯一处,然后绕着铁棍用老虎钳捏着转圈,缺点是钢丝的光泽要牺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线随便弄弯一处,然后绕着铁棍用老虎钳捏着转圈,缺点是钢丝的光泽要牺牲掉

我这样转出来不够园啊

网友:
同问啊。请高手解答。

网友B:
我年轻时做过:
准备一根芯棒,直径比所需减震圈小一点。
准备一根铝管——优质合金铝管,刚性好,管径比钢丝粗。
用台虎钳的钳口夹紧钢丝和芯棒,铝管套住钢丝的根部——‘根部’非常关键——使劲绕圈,就成了。
到了工厂以后才知道,钢丝是要热处理,还要‘去氢处理’,这个热处理在自己家里是做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年轻时做过:
准备一根芯棒,直径比所需减震圈小一点。
准备一根铝管——优质合金铝管,刚性好,管径比 ...

感谢前辈指点,明白您的意思了。虽然一般玩家手里没有工厂的专业设备,但是老前辈们还是有各种聪明智慧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感谢!

网友:
两把老虎钳,一根铁混,绕几圈后,虎钳修正出圈切线部位,只要功夫深,钢丝弯成圈。

网友:
楼上的手工不错啊!

网友:
买个好了

网友:
一块木板,两根五寸的铁钉,一根轴心,一段三角铁,看看工地弯钢筋的师傅如何操作就好了。

网友C:
我当年是这样做的:
找两根钢筋,用电焊焊成丁字杆,然后把丁字尖头部分垂直用砖头钻一个孔,再用锯弓从丁字头一直锯到圆孔处,这样就相当于开了一个槽,长度大概20毫米,工具就完成了。
加工钢丝圈:
把钢丝用两块木头夹起来放进台虎钳里面,钢丝的一头插入丁字杆的槽里,然后就是用力扭动丁字杆的把手,钢丝就紧紧地缠绕到丁字杆上面去了,最后顺着开槽的方向去下钢丝圈。结果是很漂亮很好用的。
我那时飞的是油机,钢丝2-3毫米直径,因为弹性好,起落架几乎不会走形。

网友:
首先,找一个和想弯成弹簧的内圆直径差不多的钢筋
然后,计算要弯曲的钢丝弯曲部位长度及位置,将钢丝加热至红热状态
再然后,将加热的钢丝用两个钳子家住两端往钢筋上绕
最后,将饶好的钢丝放入机油中冷却

网友:
要有小设备。。

网友:
看出来了,所有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12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太难绕了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高手指点!

1. 8楼凭借简单工具就能做出这样标准的圆圈实在不简单,能飞给个侧面的图。
2. 11楼说的我也想到了,一直没找到一个工地学习观摩。
3.12楼前辈说的感觉很不错,就是没有理解透彻。能否画个简单的草图,工具制作和圆圈加工,这样以后可以造福好多喜欢DIY的朋友!
4. 13楼的办法我试了,没掌握好淬火的技术,钢丝烧红绕城圆圈后,再烧红进凉水。出来轻轻一掰,钢丝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是这样做的:
找两根钢筋,用电焊焊成丁字杆,然后把丁字尖头部分垂直用砖头钻一个孔,再用锯弓从丁 ...

前辈说的感觉很不错,就是没有理解透彻。能否画个简单的草图,工具制作和圆圈加工,这样以后可以造福好多喜欢DIY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