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X时速30+突然离我而去,管理员看看。

楼主(2013-12-02):
最后一个起落自旋爬升GPS模式 突然飞机很快的速度离去,切姿态后没有稳定,听到飞机大机动后翻个了,切手动收油让它掉下来。

http://log.xaircraft.com/#2013_12_01_222300.250_83.1.02.48

http://log.xaircraft.com/report.htm#2013_12_01_222300.250_83.1.02.48

网友:
切手动了,估计遥控失控遥控信号乱了

网友:
貌似GPS信号突然受到干扰

网友A:
XA的人都失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A的人都失踪了......

哥们你的头像的JJ能发个大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的头像的JJ能发个大图看看吗?

那就是个写了COP的工字架子

网友:
罗盘或者GPS受干扰了,我也遇到过这情况,马上切姿态模式或者手动模式!别紧张,只要你手速够快够淡定,一般不用断油炸鸡。

网友:
看了你的黑匣子,明显是GPS受干扰了。你炸鸡前的卫星数一直稳定在10个星,炸鸡前几秒的GPS星数突然变得极不稳定,在3、5、7、6之间断点的跳,甚至搜不到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的头像的JJ能发个大图看看吗?

等我回家给你找找啊。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DraganFly的机器

网友:
1.06时发生过同样的事,那时没有黄灯提示,飞机靠近一高压输电线时失控高速斜飞炸机,牛B的是飞机几乎是沿着高压线的线路飞出去的,人工都拉不回来。

网友:
已经在Q上留言给楼主了,看到这里有许多讨论,这里也贴出来供大家作为一个案例来参考。

这是我在LOG中看到的:

以下是可能的炸机原因:

1. GPS在飞行过程中松动,不是接触不良(GPS模块和IO松脱时,精度值会拉直),比如支架不稳、胶没粘稳,是安装问题。

2. 电机、电调和电池刚好处于快支撑不住的边沿状态。

3. 前面GPS、姿态模式都没有翻,翻的原因是打了手动,然后大杆量操作。图上是向左翻,但你向后拉满舵,可能是错舵。

网友C:
他妈的XA找原因就是找玩家的问题,从不找他们GPS和飞控有问题,飞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失控?说GPS没装好,那你们设计人干什么吃的,有缺陷就是有缺陷,大家以后买XA小心了,我看好多玩家都是出现这个问题,飞到空中失控,(我们玩家买GPS和飞控来干什么,这点都保证不了)想买XA的玩家小心了,不然炸机了,又烧钱钱了,还要落到玩家操作不当,我操XA

网友:
悲催的结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妈的XA找原因就是找玩家的问题,从不找他们GPS和飞控有问题,飞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失控?说GPS没装好,那 ...

我笑了 啥飞机不会被干扰呢 而且井辰的意思是说gps支架出问题了。这tm的不是玩家问题?什么逻辑? 低级黑 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妈的XA找原因就是找玩家的问题,从不找他们GPS和飞控有问题,飞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失控?说GPS没装好,那 ...

我也遇到过失控2次 1次是炸鸡 售后回复我说操作过猛所致;最近一次是眼看着地了,突然又在半空稳定了,实在万幸。第二次失控,售后至今没有给我准确的答复。

网友:
到时我们可以在各个论坛上也帮他宣传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