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减震垫怎么成这样了?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3-12-02):
胶垫变成粉末,断开,有的没坏,飞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之前改版前没加减震垫的,飞的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怎么办?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确定飞着没问题?
整个电机倾斜了这么多......
还是不要飞了,赶紧返厂吧!
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是不是扭得太变态了。。。。这个扭差不多然后加螺丝胶就好啦。
...换呗

网友B: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我已知悉。
建议您返厂检测一下飞机,跟换一套新的减震套件。

网友:
电机与橡胶垫摩擦到了

网友:
DJI:请PM给我您的QQ
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是不是老化了呀,之前好像就看过一个贴子说这个减震垫老化的问题!

网友:
垫子老化 当然 拧的力也有点大奥   dji 是不是该送点易损件的配件  不然这些返厂的话  很麻烦的 耽误飞的乐趣呀

网友:
扭的力太大了!

网友:
只好返厂了。

网友:
安全第一,返厂

网友:
楼主自己拆过电机吧?有的电机减震垫都装反了

楼主:
没有动过电机,最不喜欢自己动手DIY,难道是虫子和老鼠?

网友:
请问,多大的电机需要减震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我已知悉。
建议您返厂检测一下飞机,跟换一套新的减震套件。

您好,我的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已经更换减震垫。想问您的是,这个减震垫就是这样一边高一边低的设计安装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确定飞着没问题?
整个电机倾斜了这么多......
还是不要飞了,赶紧返厂吧!

S800原装就这样的倾斜的,原理想想你就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800原装就这样的倾斜的,原理想想你就明白的。

兄弟,自己好好看看楼主的图片,再好好比较一下你自己的S800!
如果DJI新出厂的S800都是这个样子,就没人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的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已经更换减震垫。想问您的是,这个减震垫就是这样一边高一边低的设计 ...

恩恩! 是的!

网友(2014-11-06):
S800 S900 S1000和S1000+都有这个毛病吗?飞几次减震垫就要坏呢?本来想买其中一款,现在有点犹豫了

网友:
现在加了金属垫片,问题好多了,不过减震效果也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