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啊啊啊,D10怎么设置的,求高手。

楼主(2013-12-0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highlight=02S神贴设置02S。。。。。本人刚入D10和02S。。。看帖子里螺距什么的0%到100%。。。我的D10里没有%号。。。是-100到+100...这个得怎么设置呢???纯新手。。。

网友A:
用电子螺距尺调螺距就可以了,02S的桨正好2CM宽卡的住,调的也比较精准

网友B:
里面的数字,就是%过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子螺距尺调螺距就可以了,02S的桨正好2CM宽卡的住,调的也比较精准

D10控是已经刷过的了。和原厂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数字,就是%过后的。

控已经刷过了。不同

网友:
正打算入D10和02S,帮顶

楼主:
找不到0油门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