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温漂

楼主(2013-12-02):
新手请教,单打独斗中,从装机到调试克服重重困难。现在试飞,就是向右温漂,打方向也不行,请各位指点。
还有就是抖动问题,不上大桨,尾桨全油门也不抖,上尾桨桨油门35就抖我估记温漂和抖动有关,但问题是尾桨怎么调。

楼主:
抖动的振源就是在尾桨上,可尾桨做了水平也不行就是振动的很大。

网友:
严格地讲,尾桨也要做动平衡的

网友:
尾桨驱动轴直柳吗?有一点弯曲,转动时尾部都会嘛手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叫“温漂”吧?

网友:
尾桨连着桨夹一起做平衡

网友A:
百度普及下什么叫“温飘”:随着温度的改变,半导体器件载流子的活跃程度也将改变.这将引起它的参数的变化.如三极管的基极反向饱和电流Ico,电流放大系数β,发射极结电压Vbe等都将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缓慢的,称之为温度飘移,简称温飘.楼主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指飞行器缓慢移动,无法保持平衡状态,而不是叫所谓的“温飘

网友:
啥陀螺仪?尾巴锁不住和陀螺仪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尾桨旋转有震动一般先检查尾轴是否笔直无弯曲、检查尾桨夹轴承是否完好无问题、尾推及螃蟹爪是否运动顺畅,逐一排查,一般都能找到问题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普及下什么叫“温飘”:随着温度的改变,半导体器件载流子的活跃程度也将改变.这将引起它的参数的变化. ...

楼主说得没错啊,这里的“温飘”是直机或陀螺仪上使用的“专用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普及下什么叫“温飘”:随着温度的改变,半导体器件载流子的活跃程度也将改变.这将引起它的参数的变化. ...

你这里所指的“温飘”,在40年前晶体管刚开始流行时,组装收音机、功放、分立件电视机时经常遇到。

网友:
如果确定振动源在尾部,可以检查尾轴和尾中联是否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