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的3S动力~请版主解惑

楼主(2013-12-02):
套餐配的是好盈40A电调,最近在论坛潜水查看动力方面问题。我记得看你说过“3S马达一般需要40-50A电调”,再看参数。这款马达最大持续电流55A,峰值75A,那么电调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A:
放心吧,足够了,亚拓的450原配还是35A的电调呢,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考虑换铂金60A或者花的50A,够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足够了,亚拓的450原配还是35A的电调呢,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考虑换铂金60A或者花的50A,够够的。

我买的时候X3只有6S,不过自己3S电池多,最近研究用3S呢。考虑过60A,但是个子大啊,而且大电调线长,不好布线。

网友:
好盈天行者40A飞头像上的450的路过

网友B:
3S的好处是手边的3S电池可以沿用,电流方面够用,因为瞬间的电流只是瞬间出现,持续的电流不会超过40A,如果使用360桨,在经过我们的搭配下,齿轮比比较高、360桨带动没有想像中这么大,所以一直用40A飞也没有大问题,因为360桨较长,不需要高转速就有足够升力。

我自己都还在飞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的好处是手边的3S电池可以沿用,电流方面够用,因为瞬间的电流只是瞬间出现,持续的电流不会超过40A,如果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S的好处是手边的3S电池可以沿用,电流方面够用,因为瞬间的电流只是瞬间出现,持续的电流不会超过40A,如果 ...

请教 X3自旋速度怎么调慢呀?原配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X3自旋速度怎么调慢呀?原配MB

可以在DR的Rudd加大数值,例如原本预设100,可以改为105

网友D:
铁汉:可以在DR的Rudd加大数值,例如原本预设100,可以改为105  (加大RUDD的数值 DR 到105  那尾舵机行程不是也加大了吗,MB设定E项里面的尾舵机行程极限不就也加大了吗,这样会不会打满尾舵机到极限会碰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汉:可以在DR的Rudd加大数值,例如原本预设100,可以改为105  (加大RUDD的数值 DR 到105  那尾舵机行程不 ...

当遥控器跟无副翼系统配合时,遥控器只管给讯号,也就是我想要的速度或角度。
而硬体的部份则是在MB设定过程中,已经决定好的。

所以当你改变这些数值时,舵机的角度、极限不会改变,但是反应的速度会不一样。

网友D:
所以当你改变这些数值时,舵机的角度、极限不会改变,但是反应的速度会不一样。

这样说把尾舵机DR调到105速度会感觉快一点  缩小到90速度会慢一点  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S的好处是手边的3S电池可以沿用,电流方面够用,因为瞬间的电流只是瞬间出现,持续的电流不会超过40A,如果 ...

斑竹你好,我看了rc mania上面danny wang用3s电飞的x3,电机是2520 3500kv的,搭配的是铂金40a电调但是好奇的是你们用的是350的大桨,请问齿轮比是多少?电调会比较热吗?因为2520电机本身就是一台暴力电机
个人比较强迫症一些,想问问,如果同样的配置,3000转速飞,可以发挥出一样的效果吗?电池的话,35c的够用吗?温柔的飞,本身技术也不到位
感谢版主

网友:
好深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斑竹你好,我看了rc mania上面danny wang用3s电飞的x3,电机是2520 3500kv的,搭配的是铂金40a电调但是好 ...

您的描述很详细,我想如果用3000rpm来飞的话,动力还是很够的,我们用3200觉得动力很暴了,3400完全是疯狂,3000用来练习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把尾舵机DR调到105速度会感觉快一点  缩小到90速度会慢一点  对吗

是的,可以这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斑竹你好,我看了rc mania上面danny wang用3s电飞的x3,电机是2520 3500kv的,搭配的是铂金40a电调但是好 ...

X3搭配2520-3500kv,一开始我们建议用12T,这样转速全开可以去到3150~3250左右,也有人用13T,就可以达到3400左右。

好盈铂金40A够吗?他可以持续40A,瞬间电流可以到达60A(10秒),单趟持续暴操是没问题,不过我建议每一个起落之间最好休息3~5分钟,让电机跟电调也冷却一下。

网友:
自从我的3S X3的马达换成花牌3980kv后一般容量2.2A电池已经不够飞,
今天开始换装成格氏3S2700mhA电池,
还不错,3分钟乱飞下来每个单元还有3.7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X3搭配2520-3500kv,一开始我们建议用12T,这样转速全开可以去到3150~3250左右,也有人用13T,就可以达到 ...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好深奥、、、继续学习!

网友:
X3 6S 1200MAH电池 连续悬停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