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一时手贱,终究酿成大错。求助中,关于百分表

楼主(2013-12-02):
                 上半年单位清理库房的时候弄出一套成量的内径百分表。缺表头,其他全。估计是放得太久里面油干了,不灵活了。今天闲来有空决定先拆开清洗。采用惯用伎俩,见到螺丝就拆。拆完放到油里面泡着。不一会就灵活自如。就在此时。发现标杆里面有根杆子(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上面始终油渍斑斑。十分不爽。于是用沾满油的棉花签向其菊花桶去,扯出来一看,坏了。竹签还在,棉花不在了。。。。在此广求良医,此物当如何进一步手术。谢谢。。

惯例先来个全尸图,表面身份。成量的。

这个是型号。

两头的照片,这头是夹表头的。黑色套管能拧下来吗?

哎失败啊手贱手贱。这就是被我捅入棉花的菊花。。头都大了,怎么弄的出来啊,求高人。。

里面的杆子从这头出不来的。

关键部分测头也拧不下来,现在正用油泡着呢。

网友A:
用一细一点的的针,头部折一小钩,慢慢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细一点的的针,头部折一小钩,慢慢勾出来。

就只有这个办法?真的就拆不开了?

网友B:
捅菊花习惯了吧?
那就再继续捅,用钢丝刷再捅,带出棉花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捅菊花习惯了吧?
那就再继续捅,用钢丝刷再捅,带出棉花絮

既然您都这么说。怕是只有这个办法了。。。偶真的是手贱啊~~

网友C:
那个测头是可以更换的,底部应该有个扁的地方,看盒子里面有没有换测头的扳手,没有扳手的话用小的活动扳手或者尖嘴钳,要小心,那个螺纹很小,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测头是可以更换的,底部应该有个扁的地方,看盒子里面有没有换测头的扳手,没有扳手的话用小的活动扳手 ...

这个可以有。问题是拧不下来。估计是油干了。给粘住了。。

网友C:
最后一张图,你手拿着的地方,端面应该有个螺母,带两个凹坑,两个凹坑中间才是正真的测头,带动表头运动的,用尖嘴钳或者镊子插入两凹坑转出螺母

网友D:
能不能用点稀硫酸,烧一下呢?浓度别腐蚀金属就行。

网友E:
去买根一号吉他弦,很细如头发丝的一根又软又硬的钢丝,折一点小钩,去钩或许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你手拿着的地方,端面应该有个螺母,带两个凹坑,两个凹坑中间才是正真的测头,带动表头运动的 ...

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买根一号吉他弦,很细如头发丝的一根又软又硬的钢丝,折一点小钩,去钩或许能行,,,

恩谢谢。吉他玄可能不好找。曲别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点稀硫酸,烧一下呢?浓度别腐蚀金属就行。

这也是个好办法。明天弄点先在表面试一下。。不过转念一想那棉花沾了油,可能效果不好哦。你这个作为终极方法使用。。谢谢

网友:
用打火机烧下试一试,再捅!

网友F:
楼主你使出吃奶的劲,用嘴吸,如果吸不动或者怕脏,那就找个吸尘器,自己想个办法接好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好办法。明天弄点先在表面试一下。。不过转念一想那棉花沾了油,可能效果不好哦。你这个作为终极 ...

浓硫酸效果才行,直接将棉花脱水碳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吉他玄可能不好找。曲别针如何??

自行车闸线上有细钢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使出吃奶的劲,用嘴吸,如果吸不动或者怕脏,那就找个吸尘器,自己想个办法接好口就行了

吸是不行的。另外一头都桶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行车闸线上有细钢丝的

恩这个主意极好。谢谢了

网友H:
压缩空气吹下试试

网友I:
慢慢用细的钢丝钩出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吉他玄可能不好找。曲别针如何??
曲别针头部不好折小弯,用细铁丝就可以。如果用曲别针,最好能把曲别针头部用锤子砸扁裂,搅动就能缠住棉絮,之后旋转带出

网友K:
放火里烧把棉花烧成灰

网友L:
这就是传说中的手欠。

网友M:
这个内径百分表,很好修的。成量是个好牌子

网友N:
洗百分表最好用航空煤油,和小刷子刷,

网友O:
灌点酒精,然后点火把棉花烧了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