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um DX7s 还是华科的Devo 10

楼主(2013-12-02):
准备入手一个新控,请大家帮忙参考下是选择Spectrum DX7s 还是华科的Devo 10。 貌似这2个控的功能上差不多,价格相差很多。大家帮忙参考下哪个好?

网友A:
devo10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10不解释

devo 10是不是性价比超级高?? Spectrum的dx 7是不是和DVEO10差不多?

网友:
Spectrum的dx7S.飞直升飞机的比较多少。性能稳定。手感比较好

网友:
devo 10我在用总是抖舵又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所有遥控器都有抖舵的情况
但是多数是遥控器OR舵机的电位器的问题
FUTABA的T8FG传过一段电位器问题,换了就好了
俺也是用DEVO 10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o 10是不是性价比超级高?? Spectrum的dx 7是不是和DVEO10差不多?

看来不解释还不行
首先,10通
其次,价格的1/3
第三,刷机后很强大
第四,兼容很多接收机
第五,支持国产
第六,维修便利

网友B:
dx7s是土豪中的土鳖用的,devo10是土鳖中的土豪用的

网友:
看你飞什么机了,飞华科尔的就D10,飞BLADE的就DX7S,其实通道多了又用不上,纯粹是心理的一种感受。

网友:
DX7手感 做工都不错

网友C:
强烈推荐dx7s 光谱的控比国产的好太多了,华科尔刷机后,菜单十分繁琐,复杂,找个功能找半天

光谱的dx7s,菜单设计合理,简洁,人机工程学好。简单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推荐dx7s 光谱的控比国产的好太多了,华科尔刷机后,菜单十分繁琐,复杂,找个功能找半天

光谱的dx7 ...

多谢,请问你有使用过dx7吗,感觉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你有使用过dx7吗,感觉如何?

我有dx8 d10,dx7s朋友也在用,dx7s删去了dx8几个不太常用的功能,

dx7s开关都是进口nkk和fujisoku的,手感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dx8 d10,dx7s朋友也在用,dx7s删去了dx8几个不太常用的功能,

dx7s开关都是进口nkk和fujisoku的, ...

多谢,请问ex 7s拿来飞固定翼效果好吗?

网友:
devo10 是软件好。便宜,

dx7s 是硬件好, 要是高手追求手感  不要选d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ex 7s拿来飞固定翼效果好吗?

可以啊,固定翼直升机不都是一样的么,只是你操作的方向感不同而已

网友D:
我在原来买了个华科尔12通道的,用起来不一点不人性化,当初想着支持国货的,但是确实不给力,2500买的,用了半年1300就脱手了,最后选择了DX7S,用起来实在太爽了,我是玩固定翼的,买小接收在淘宝几十元就OK了,真方便。我最恨的就是华科尔大小舵开关不能设置一个开关控制两个舵面,完全不够人性化

网友:
Grauperner/sj,MZ24,用过都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原来买了个华科尔12通道的,用起来不一点不人性化,当初想着支持国货的,但是确实不给力,2500买的,用 ...

多谢~~ 请问dx 7s一般用什么接收??

网友:
我有一个DX8,有一个Devo8S,其他不好说,Devo8S的菜单很繁琐,DX8很容易上手,简单易用,特别是那个滚轮菜单设计超好用,虽然前者是彩屏的,这一点在外场很重要。从易用性上推荐DX7s。

网友:
引用 网友B:
dx7s是土豪中的土鳖用的,devo10是土鳖中的土豪用的

精辟啊,哥们土豪中的土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ex 7s拿来飞固定翼效果好吗?

好,必须的

网友E:
后续问题就是接收那就一个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续问题就是接收那就一个字,贵

貌似某宝上有很多spectrum 的接收器才100块左右,为什么和官网相比相差那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续问题就是接收那就一个字,贵

貌似我看到某宝上ar6200接收器才60块钱,那些接收器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原来买了个华科尔12通道的,用起来不一点不人性化,当初想着支持国货的,但是确实不给力,2500买的,用 ...

我看到某宝上ar6200接收器才60块钱,为什么会那么便宜?而地平线官网却要好几百,这个是为什么? 多谢

网友:
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某宝上ar6200接收器才60块钱,为什么会那么便宜?而地平线官网却要好几百,这个是为什么? 多谢

...

能对上频,炸了我2架油机,,制式有点不一样,山寨的是dsm2,dx7s是dsmx

网友E:
山寨接收飞飞飘飘,泡沫就随便了,要是好点的飞机千万不要山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山寨接收飞飞飘飘,泡沫就随便了,要是好点的飞机千万不要山寨啊

我都是飞EPP低级模型,所以用山寨接收,目前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飞EPP低级模型,所以用山寨接收,目前还没出过问题

泡沫的就是失控炸一下也无大碍,木机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某宝上ar6200接收器才60块钱,为什么会那么便宜?而地平线官网却要好几百,这个是为什么? 多谢

...

因为那是仿品。 飞固定翼的话,推荐原装的AR400接收机,便宜性能好,安全性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0无误

D10手感和dx7s相差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手感和dx7s相差大吗?

7S没用过,不过肯定是有一定差距的,毕竟价格和定位摆在那里,我的D10用着很不错
这么说吧,你要是玩直机,不差钱,就7S,要是固定翼(需要多通道),性价比,就选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