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供电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02):
如题:各位大侠,我的无刷云台和动力电池公用电,但是当动力电压掉到3.6左右的时候飞机还能飞,但是云台不能启动了,请问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单独上稳压模块吗?如果用稳压模块的话,能把电压提升到云台可以工作的电压吗?还有是否需要单独上一块500毫安左右的电池单独给云台供电,多大的电池合适?

网友:
什么控制板 一般都是12V的把

网友A:
咨询过其他模友意见,3s电池与图传独立供电通过dc-dc降压模块降到8v给云台供电。降压模块不能升压。若接动力电,电压降低后低于8v,那云台电压就不稳了。
独立供电的电池可以选择1000ma左右的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过其他模友意见,3s电池与图传独立供电通过dc-dc降压模块降到8v给云台供电。降压模块不能升压。若接动力 ...

我的11V就不启动了咋回事呢?正常云台应该12V供电吧,不应该8V啊?

网友A:
云台电压变化后之前调的参数全部失效,所以一定要有稳压模块。你说的不启动是怎样的,云台灯不亮,还是电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电压变化后之前调的参数全部失效,所以一定要有稳压模块。你说的不启动是怎样的,云台灯不亮,还是电机 ...

云台的灯是亮的,上电自检动一下后就不动了。如果换新电池又会重新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的灯是亮的,上电自检动一下后就不动了。如果换新电池又会重新正常

那就是电机没反应就对了,你的参数失效了,所以加稳压吧。电压确定后,再调参。模友的1987云台都用8v电压,你觉得会不靠谱吗?我自己山寨的云台8v横滚和俯仰也正常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