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阿福机架可以用11寸的桨吗

楼主(2013-12-02):
问一下,阿福机架可以用11寸的桨吗?

网友A:
多大轴距呀?

网友:
450轴距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那大疆的450可以用11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轴距呀?

450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疆的450可以用11寸吗

那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

网友:
和电机KV 机架 质量配套就行!

网友C:
我也是用阿福的,, 粗略量了一下,, 12寸也不會打槳,, 11寸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阿福的,, 粗略量了一下,, 12寸也不會打槳,, 11寸正在用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