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传动杆?

楼主(2013-12-02):
厂家是否可以考虑生产450-800级的碳纤维尾传动杆呢,好像铝制的传动杆多多少少都有弯的,因生产工艺,运输环节有直接影响,受压不可逆。而碳纤维的受压, 软冲击也不会弯 ,强度不用说,直机最怕就是震动了,而且 由于尾传动杆不直引起的震动还是占主要的吧,
个人愚见,只是市面上没有碳纤维传动杆,厂家没有考虑过估计也不可能,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
市售有450PRO的 碳纤传动杆!  价格和使用面是关键因素 ~

网友A:
材料不抗扭不适合做传动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不抗扭不适合做传动轴

有道理

网友B:
碳纤维确实韧性大,我准备把主轴尾轴都换碳的

网友:
应该成本会很高吧

网友:
会炸的很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不抗扭不适合做传动轴

同意,这个就是原因。
不然不差钱的那些厂家肯定早上了。

网友:
华科尔当前流行的news02尾传就是碳纤维的,

网友:
有说碳纤竿在尾管解体炸鸡的报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确实韧性大,我准备把主轴尾轴都换碳的

小心,碳棒不耐磨。。。装在上小JJ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心,碳棒不耐磨。。。装在上小JJ还可以。

这位亲,我雷虎90SE油机尾管里的轴就是碳的,算算90SE从面世到现在,也几个年头了,至今未换过尾部零件,也没摔过,起降无数次,保养也未发现管内有粉,拆解也未发现有磨痕(雷虎内部尾传衬托都有轴承),碳不耐磨只能说有些厂家为了成本使用的材质规格、加工工艺不够,这与大小级别不产生关系。

楼主:
看来做碳杆不科学了,就是做出来估计价格也不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位亲,我雷虎90SE油机尾管里的轴就是碳的,算算90SE从面世到现在,也几个年头了,至今未换过尾部零件, ...

那是有金属承的吧,要是没有直接磨的话,很快就磨损了。。。如果用来做主轴和尾轴,就不妥啦。

网友E:
普通碳纤维杆是单向纤维丝制的结构,抗扭转能力不足,不适合暴力的3d飞行,若要实用碳纤传动轴,可以考虑用碳卷管的制造公益,卷成实心碳棒,强度应该比现在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碳纤维杆是单向纤维丝制的结构,抗扭转能力不足,不适合暴力的3d飞行,若要实用碳纤传动轴,可以考虑用 ...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有金属承的吧,要是没有直接磨的话,很快就磨损了。。。如果用来做主轴和尾轴,就不妥啦。

那些年大级别都有轴承托衬,但不知到为什么现在的机器这倒工艺就省了,尾轴主轴用碳俗话说做死,不做死就不会死。碳纤维技术性国内加工能力还没达到这个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