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姿态模式控制不了螺距。技术在那啊啊啊啊

楼主(2013-12-02):
naza手动模式下很牛逼的说。一切换到姿态模式。螺距就不受控制。自己定高。随你怎么搞摇杆,。就他吗的定高。地面测试是也控制不了螺距。哪里有问题。

楼主:
还有说明书里有一句,,遥控器螺距杆保持在切入位置时直升机在垂直方向定高,此时该摇杆对应飞机垂直方向的速度 ,,
这句话我不懂什么意思。。
最后感谢蒜工

楼主:
传说中的技术。还是没现身。失望

网友:
就是说你在手动模式的高度,在切换模式也是保持在这个高度

网友:
切到GPS或姿态模式后,推油门可以调螺距,只是角度小,速度慢。我都是在GPS或姿态模式降落,然后打手动熄火的。

网友A(2014-01-07):
我用ACEONE 也同样的问题。手动飞行没问题,但姿态模式下的螺距只是很小很小角度的变化。飞上天后就不听使唤。已经发回去测试,那边刚试飞说没问题。能退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CEONE 也同样的问题。手动飞行没问题,但姿态模式下的螺距只是很小很小角度的变化。飞上天后就不听使 ...

我的naza在调试软件里面、有一项调试为0.解决问题、、貌似是摇杆对螺距控制的延迟。回家看看哪一项。再告诉你。naza还是很牛逼的说。再次鄙视大僵的技术人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aza在调试软件里面、有一项调试为0.解决问题、、貌似是摇杆对螺距控制的延迟。回家看看哪一项。再告 ...

谢谢 回头我试试

网友:
姿态模式也可以用油门摇杆调节高度,但只要手不动,机子就停在最后的高度上了。。。

网友:
姿态和GPS模式下,50%油门为定高,50%以上为慢慢上升,50%以下为慢慢下降,不像手动那样上升下降那么灵敏,
以前使用过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网友(2014-03-02):
我的是手动模式可以,姿态和GPS大桨就不转。只有螺距变化

网友:
楼上的地面现象吧?

网友(2014-10-23):
引用 楼主:
我的naza在调试软件里面、有一项调试为0.解决问题、、貌似是摇杆对螺距控制的延迟。回家看看哪一项。再告 ...

你好 方便留下联系方式么 nazah 遇到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