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方法检查电容量可以吗?

楼主(2013-12-02):
电池容量是4200mAh,充电器用1C电流放致3.06V~3.20V間,用2个不同市场显示有电池容量测电器,读数显示剩余1%。
用1C电流充电充,充电器完成后显示充入3750mAh。
电池容量衹有89%
用这方法检查电容量可以吗?

网友A:
可。但实际上比这个更小,因为3750mAh里面包含了做平衡的损耗。

容量测试还是以放电为准。

网友B:
充满了1C放电到3.0截止,看能放出来多少,我觉得达到标称的9成就算合格。
这样放完电以后电池放一会儿电压还能升一点。但是其实已经没电了。及时补进去总容量1/4左右的电保存——我喜欢这种低电量保存方式,不大喜欢一半电量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但实际上比这个更小,因为3750mAh里面包含了做平衡的损耗。

容量测试还是以放电为准。

谢,下次用放电方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了1C放电到3.0截止,看能放出来多少,我觉得达到标称的9成就算合格。
这样放完电以后电池放一会儿电压 ...

好,再用1C 放至3V测。

网友C:
要用实验室级的测量设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实验室级的测量设备才行。

用同一充电器,找个相对中性方法去测试相同容量不同牌号电池。这样比较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同一充电器,找个相对中性方法去测试相同容量不同牌号电池。这样比较好一点。

( ⊙ o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