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T14SG控开机报警。

楼主(2013-12-02):
求助各位高手,我的T14SG 为什么一开控就提示 TRANSMIT ?  YES  NO   并伴随报警声,每次必须选择YES才能正常使用,如果选择NO 就没有发射信号。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调整啊?

网友:
油门不在最低点

网友:
以下情况均会引起开机报警:
(1)油门不在最低点;
(2)打开了特技(3D)开关;
(3)打开了熄火(Hold)开关。

只要不出现上述情况,开机即一切正常。

若不够全面,请楼下补充。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在遥控器上设定了油门反向导致的。谢谢前辈们指点!

网友A(2014-05-12):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在遥控器上设定了油门反向导致的。谢谢前辈们指点!

师兄,可否详细些如何解决问题。同样问题未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兄,可否详细些如何解决问题。同样问题未解决。

是遥控器设置一下油门正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遥控器设置一下油门正反就行了。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