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云台电机

楼主(2013-12-02):
求助论坛的老师们,哪里有合适的电机,或是我用什么样的电机,哪里能买到?
我想自己做个无刷手持云台,要求是单反和摄像机能通吃,因为单反用24-105的头的话重量也要1.5千克多点吧,一般手持DV也就2千克,要求这两样能满足,我现在已经买了支持大功率电机的控制板BGC3.0现在就差电机了,论坛的老师们请教一下,我从淘宝上看到的大多是5208,上面标着最重能支持到1.5千克,那2千克可能就有点吃力了啊,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电机啊?

网友:
我也想自己传云台来着,目前也在琢磨..期待你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也能参考一下

网友:
单反航拍,定焦王道。质轻而成像好,还不会镜筒垂出来改变重心。上个24/2.8吧。

楼主:
呵呵,论坛怎么没有人来指点一下啊,是不是我的问题太难答啊

网友A:
看情况是想手持,而不是航拍

所以,还是买成品吧

为什么,因为,只要和航模挂边,那就贵的一塌糊涂

在XB搜   通用型手持单反三轴增稳无刷云台

2000元拿下,其实我也在想,这东西1300G  如果去掉手持架,应该少于1000了,如果稳定性好,哈哈,用在航拍上少了许的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是想手持,而不是航拍

所以,还是买成品吧

呵呵,我也想买,但是卖的达不到我的要求,再说卖的最大是单反,我想上手持DV摄像机,
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