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芯与电机座间绝缘吗

楼主(2013-12-02):
如题,铁芯与电机座间绝缘吗?
套用坛友的一幅图

楼主:
而且有的电机座头上是一个轴承直接镶在定子上面的,这样不就短路了吗?
还是套用坛友的图

网友:
这些铜线都是漆包线,外面有绝缘漆。铁芯和电机座之间是否绝缘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铁芯和电机座一起和短路有毛关系

网友A:
铁芯用绝缘漆侵泡过,用的线也是漆包线,怎么会短路?短路电机不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用绝缘漆侵泡过,用的线也是漆包线,怎么会短路?短路电机不就烧了

贴心内侧没有绝缘漆,
如果电机座表面不绝缘,
那各层薄片不就是短路的吗?

网友B:
除了铜线以外都导电,铜线外有绝缘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心内侧没有绝缘漆,
如果电机座表面不绝缘,
那各层薄片不就是短路的吗?

每层硅钢片都是浸过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心内侧没有绝缘漆,
如果电机座表面不绝缘,
那各层薄片不就是短路的吗?

上几年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几年级呢

呵呵,好奇而已,对这个制造工艺并不熟悉。
或者说浸过漆,但是应该不是绝缘的,或者说电阻很小?
我用万用表短路档测过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铜线以外都导电,铜线外有绝缘漆

网友:
漆包线漆包线漆包线漆包线漆包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好奇而已,对这个制造工艺并不熟悉。
或者说浸过漆,但是应该不是绝缘的,或者说电阻很小?
我用 ...

导通只能说磁损大一些,铁芯发热大一些,效率不高,电机还是正常转的。导通说明你的电机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只能说磁损大一些,铁芯发热大一些,效率不高,电机还是正常转的。导通说明你的电机质量不好。

谢谢。我手里只有3个电机的铁芯和一堆攒下来的软驱铁芯,至少这些我看内孔壁没有明显漆层,短路档测试也是导通的。
不导通不太可能吧,
上面一位坛友总结的很精辟了,除了漆包线其他都导通。

网友:
铝合金的电机座表面是经过阳极化处理的,电阻很大的。

网友:
楼主发现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相对铁损会大,相信很生产电机的人也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要解决这个问题,生产工艺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