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 潜水多年 终于准备出手 配置求老手指教

楼主(2013-12-02):
本人新手 潜水多年  终于准备出手  配置求老手指教
准备装一个四轴 用作单电航拍  以下配置 不知道行否?求老手指教
机架         Z600--V3
电机         朗宇4822--KV570
浆            APC1447
电调         好盈30A
遥控器      天地飞9
电池         狮子一万毫安
拍摄         三星1100
至于飞控  实在不知道哪个好  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
学习,机架小了吧,上六轴好些,挂三星比狗扑肉重

网友A:
朗宇没有4822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没有4822的说……

抱歉 是恒力!

网友A:
4822kv570我现在在用的电机,但是4S10000的电对于你的机架来说实在太重了

楼主:
那我换成大疆S800六轴  电机改成DYS4212-650KV 如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安上?这样的话  带单电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22kv570我现在在用的电机,但是4S10000的电对于你的机架来说实在太重了

那我换成大疆S800六轴  电机改成DYS4212-650KV 如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安上?这样的话  带单电行吗?

网友:
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多旋翼 我建议买一套F450或F550套机用于长时间练习

网友:
机架再稍大、电池再稍小、摄像机再小些...看看如何?

楼主:
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