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X4改X8的探讨!

楼主(2013-12-02):
各位大神你好!NAZA lite 好像不支持X8模式,能否在X4模式下,通过在每个电调(4个电调)上分别接Y线(上下电机共用—个飞控输出油门端)实现?这种方式实现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不建议,因为效率差很多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保证同轴电机转向从上方看和飞控说明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用在6轴上的怕不安全准备换飞控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试试。
建议如下:上下浆是对转的,上层浆顺时针,下层浆逆时针。
用硬浆,最好换4s以上电池

网友:
不建议,因为效率差很多

同意

网友A:
听老高的吧,他最喜欢折腾共轴多桨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老高的吧,他最喜欢折腾共轴多桨机子...

而且我的浆效已经过9了,兰州的一位朋友到10了,9公斤多,10000的电池,悬停12分钟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以后搞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的浆效已经过9了,兰州的一位朋友到10了,9公斤多,10000的电池,悬停12分钟

那老高你要继续努力哦!

网友:
不用试了,看我的帖子吧,已经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