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GX能用在华科尔的V120D02S上吗?

楼主(2013-12-02):
现在手里有“爆改”的华科尔02S一架,配的HP10S+12XP,3GX一个,准备买个FRT08SB接收机。动力相当强悍,3GX+接收机=22克,暂时不考虑重量问题。改装焊接不是问题。

02S应该是属于120度的普通类型的十字盘,ELE舵机在前,AIL和PIT舵机位于后面左右两侧,十字盘上升负螺距增加,下降正螺距增加(也就是与亚拓的机型相反)

问题是不知道3GX是否兼容普通十字盘,请教一下知道的或有相关经验模友,谢谢!

网友A:
可以改,不过02S那架构最终改动效果与投入不成正比,有米有时间折腾130X

网友:
机身盘头不改就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不过02S那架构最终改动效果与投入不成正比,有米有时间折腾130X

谢谢!由于现在手头基本什么都有了,加个接收机,额外再投个2xx入个接收就可以了,加上手头是futaba的遥控器,那个华控尔的魔方不方便,所以尝试一下。
本来想入个亚拓150的,如果这个改造效果不错的话就暂时不买亚拓1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盘头不改就不值得,

机身已经改碳纤的了,也已经升级了金属十字盘和旋翼头。舵机了全改DS37了。其实02S的东西基本只剩半个架子

网友C:
20g,搞出来不用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由于现在手头基本什么都有了,加个接收机,额外再投个2xx入个接收就可以了,加上手头是futaba的遥控 ...

现在02S出了支持福特吧的了,源基础上加了个模块,支持福特吧s-fhss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02S出了支持福特吧的了,源基础上加了个模块,支持福特吧s-fhss制式

你说的是魔方?如果是的话我本来就有,但是不方便,而且信号方面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g,搞出来不用飞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什么板子?

8楼说的是最新的华科尔02s三轴接收机,支持Futaba制式

我发的第一副图是zyx-s加dsm2卫星,第二幅图是k8加dsm2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说的是最新的华科尔02s三轴接收机,支持Futaba制式

我发的第一副图是zyx-s加dsm2卫星,第二幅图是k ...

是个好消息啊,淘宝上有卖futaba模组,几十元,看来用这个方便一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魔方?如果是的话我本来就有,但是不方便,而且信号方面也不稳定

不是魔方,不过只支持futaba  S-FHSS制式,TB上已经有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魔方,不过只支持futaba  S-FHSS制式,TB上已经有卖了

我的14SG支持的,已经购入。以后考虑入个三轴接收一体的,如亚拓3GX MRS或GY280RX

网友E:
真心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能折腾

已经折腾成功了,效果不错。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