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GX是否可用在其它品牌的飞机上,即是否兼容其它类型的十字盘

楼主(2013-12-02):
想改华科尔的NEW V120D02S,应该是属于120度的普通类型的十字盘,ELE舵机在前,AIL和PIT舵机位于后面左右两侧,十字盘上升负螺距增加,下降正螺距增加(也就是与亚拓的机型相反)

不知道3GX是否兼容其它品牌机型,也就是说支持其它类型的十字盘,虚心请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通用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三舵机120度模式,也就是HR3模式,好像叫这个

楼主:
谢谢!亚拓自己的机子在futaba的控上要设置成HR3。也不知3GX支不支持雷虎的机子,如50E,好像是140度的十字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亚拓自己的机子在futaba的控上要设置成HR3。也不知3GX支不支持雷虎的机子,如50E,好像是140度的十字 ...

任何斜盘都支持吧,因为3GX是遥控器上设置斜盘类型的,然后设置3GX的时候只需要给定中立点、最大副翼、最大俯仰以及副翼俯仰修正方向就好了,3GX会自动解算出副翼和俯仰混控比例的~
具体可以参考3GX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斜盘都支持吧,因为3GX是遥控器上设置斜盘类型的,然后设置3GX的时候只需要给定中立点、最大副翼、最 ...

谢谢!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和飞机没关系吧

网友:
通用的吧  不过可能要设置正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