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怎么设置遥控大脚车

楼主(2013-12-03):
本人一直航模请教一下各位我的天九怎样才能控制大脚车…准备入一辆无刷的。求大家指导一下遥控器怎么设置…谢谢了。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
操作十分不方便,车控油门加速和刹车行程量不一致,且油门有自动回中功能,飞控不如枪控那么直观,想玩爽还是入个车控好一点。

网友A:
我不是这么看,我用的就是天地飞9,很好用,油门回中不是问题油门通道可以用升降控制和方向用副翼通道来控制,还可以随意行程和调曲线,非常好用,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2014-03-15):
学习了, 我也这么想的 用天9 控 玩大脚, 楼主研究出来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这么看,我用的就是天地飞9,很好用,油门回中不是问题油门通道可以用升降控制和方向用副翼通道来控 ...

你这样子的做法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子的做法就对了

用天地飞9玩大脚好处多多。可以设定三个模式,每个模式都可以调好曲线,高速模式,转向范围调小,提高精度,拉力模式各项居中,爬爬模式,初始速度细调,转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