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手弱弱的问个基本操作步骤,欢迎解答

楼主(2013-12-03):
DJI在飞行前为什么要拿着飞行棋顺时针旋转一圈,再垂直飞行器顺时针再转一圈呢?是做什么校准么?还有垂直飞行器的时候机头朝还是朝下? 谢谢解答!

网友A:
指南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校准。

那垂直校准准时,机头朝上还是朝下呢?指南针用于Gps嘛?

网友A:
垂直校准机头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校准机头朝下。

谢谢!不过我还是不知道指南针是干嘛用的?不校准的话对飞行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指南针是集成在GPS里面的,顾名思义指明方向定位用的吧。不校准是无法飞行的。

网友B:
指南针校准机头朝下,除了精灵以外,指南针都是集成在GPS里面的。
校准指南针的目的是让飞行器了解你的位置,并且把这个位置记录下来,在出现任何的情况下,飞行器可以自动返航并降落在之前记录的位置上。
如果不做校准,你还是可以飞;但是在不做校准的情况下出现问题,例如触发了失控返航,那么飞行器就无法自动返回起飞地点。

网友:
按照说明书做就好了

网友C:
指南针校准以后能确保飞机不乱飘,增加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校准机头朝下,除了精灵以外,指南针都是集成在GPS里面的。
校准指南针的目的是让飞行器了解你的位置 ...

很详细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南针校准以后能确保飞机不乱飘,增加稳定性。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校准机头朝下,除了精灵以外,指南针都是集成在GPS里面的。
校准指南针的目的是让飞行器了解你的位置 ...

再问个小问题,用B6ac充电器,5500mh的锂电,,设置电流要多少啊?最高只能达到5A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详细 明白了,谢谢!

不用客气!
继续努力!

网友:
同问13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
继续努力!

再问个小问题,用B6ac充电器,5500mh的锂电,,设置电流要多少啊?最高只能达到5A啊

还有就是飞六轴翼,什么是姿态飞行,Gps飞行,手动飞行好理解,还有gps一键返航的操作步走是什么?

网友:
新手同学习中

网友:
同问充电器的电流设置最佳方案!
等待高人详细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问个小问题,用B6ac充电器,5500mh的锂电,,设置电流要多少啊?最高只能达到5A啊

还有 ...

A的数值越大,充电电流越大,充电时间就越快,这就和手机的***充电一样,优点时间快,但是很难达到饱和,电流小,优点能饱和完全充电,缺点耗时长。你的5500毫安应该是4S的电池吧?2-2.2就可以了。我也是新手,我是这样充的。如果不对,望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A的数值越大,充电电流越大,充电时间就越快,这就和手机的***充电一样,优点时间快,但是很难达到饱和, ...

应该是这样的,多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问个小问题,用B6ac充电器,5500mh的锂电,,设置电流要多少啊?最高只能达到5A啊

还有 ...

1、姿态飞行:可以定高但不能定点。如果在室内,或者星况不好的时候就可以用姿态飞行2、GPS模式:在户外  星况好的时候(最好5颗以上),使用。当起飞离地后,遥控杆在居中的时候(油门在百分之50),飞机就可以悬停,还有就是当飞机失去控制后,可以自动返回着陆到你起飞的位置。

3、自动返航:起飞前拨到GPS模式,当飞控记录好起飞点后正常飞行。飞行超出有效距离后,或者主动关闭遥控器电源开关后,飞机都会自动返回至起飞点。
  如果要设置一键返航,需要占用一个通道开关,在遥控器里将此开关设置成成失控保护,当拨动开关纽就触发了失控保护,就算不关控也会自动返航。
      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姿态飞行:可以定高但不能定点。如果在室内,或者星况不好的时候就可以用姿态飞行2、GPS模式:在户外  ...

谢谢,很详细,只是我的遥控器 一健返航设置在一个三段式开关上(标签写着返航点锁定),开关拨到最下面应该是一件返航,只不过不知道中间段的干什么用的,另外什么是返航点锁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很详细,只是我的遥控器 一健返航设置在一个三段式开关上(标签写着返航点锁定),开关拨到最下面应 ...

你是什么遥控呀?如果天地9  应该有两个三段开关。一个是: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模式的选择钮。一个是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关闭。
返航点锁定就以你飞机起飞的位置为准,当推杆往前,那飞机就会以起飞点的前方为飞机的前方。当拉杆向后,飞机以起飞点后方为后,左和右也是一样。不管机头朝什么方向。都是以起飞点为准进行前后左右飞行。这主要是方便在你识别不了机头方向的时候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遥控呀?如果天地9  应该有两个三段开关。一个是: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模式的选择钮。一个是 ...

谢谢啊,终于明白了,你懂的挺多的啊,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终于明白了,你懂的挺多的啊,哈哈!

我不懂,我也是个新手,不怕你笑话,理论我确实研究了不了,但实践真的很菜,上周炸了三次!共同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我也是个新手,不怕你笑话,理论我确实研究了不了,但实践真的很菜,上周炸了三次!共同 ...

哈哈,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说明书  永远都是  出了事以后才看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充电电流不要太大那样对电池不好,4S的电池最好在1.5到2.0之间,这样能保证电池的持久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  永远都是  出了事以后才看的吗?

受教了,正在努力阅读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不要太大那样对电池不好,4S的电池最好在1.5到2.0之间,这样能保证电池的持久耐用。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校准机头朝下,除了精灵以外,指南针都是集成在GPS里面的。
校准指南针的目的是让飞行器了解你的位置 ...

嗯。回答详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A的数值越大,充电电流越大,充电时间就越快,这就和手机的***充电一样,优点时间快,但是很难达到饱和, ...

5200 用5.2A或者一半电流充电效果最佳。

网友:
那是指南针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