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可以同时充5块不一样的电池吗?

楼主(2013-12-03):
BC168可以同时充5块不一样的
电池
吗?俩新花牌 一个旧花牌 一个旧格式 跟一个旧亚拓

网友A:
充电器可以充无数个牌子的电池 单是规格就不一定了 。 只要是同容量同电压的电池可以一起充!如果单独充一块一块的话 就无论什么电池只要带平衡头的都能充,只是充电时间的多少油改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