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侧翻

楼主(2013-12-03):
朗宇3108,飞腾30a ,naza  lite 无GPS ,飞跃650,原来用的3s电池飞,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时间短,昨天买的4s 电池刚到,换上后,出去飞,起飞的时候,naza总出现侧翻现象,目测是往左前侧飞,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一共出现三次。有云台上狗拍的视频,请教高手解惑。

PS:无GPS

网友A:
通电5分钟后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5分钟后起飞

为什么要通电5分钟后起飞,

网友:
有gps好像的重新校准下。。你以前用的3s现在用4s重量不对

网友:
跟我的故障现象一模一样 !
初步判定 二号电机输出会不定时消失!

网友:
飞腾30a不兼容!我朋友也试过!用3s电没事,有用4s就不定时的翻!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到手动模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通电5分钟后起飞

为什么要通电5分钟后起飞,

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到手动模式了

不是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了

想请教什么原理啊

网友:
各抒己见啊,各位摩友的建议楼主都要试一试!

网友:
起飞前加电预热五分钟,起飞推油时果断一点。注意机身整体重心平衡。我刚开始用naza也有这个问题,损失了不少桨,改了之后再也没翻过,楼主试一下

网友:
自检不好 上电后找下平衡

网友:
重新调感度3s和4s电感度要重新调

网友:
预热,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