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可以同时充5块不一样的电池吗?

楼主(2013-12-03):
BC168可以同时充5块不一样的电池吗?俩新花牌 一个旧花牌 一个旧格式 跟一个旧亚拓

网友A:
可以同时充6块。。。。1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充6块。。。。1S的电池

3S的。。连并充板最多4个。。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同时充4块不一样牌子的。。

网友B:
内阻不一样,压降差别也不同,最好不要这样充。无法平衡,有的可能没办法充饱,有的会有充暴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不一样,压降差别也不同,最好不要这样充。无法平衡,有的可能没办法充饱,有的会有充暴风险

那我的3块花牌 两新一旧 11.1 2200ma 25C能一起吧?

网友C:
不怕死就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死就充!!!

fan反正我拿俩不一样牌的 容量 电压一样 的一点事没有。。我潜水后得知不能大于0.1v就没啥事的 事实也证明了  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反正我拿俩不一样牌的 容量 电压一样 的一点事没有。。我潜水后得知不能大于0.1v就没啥事的 事实也证明 ...

拿2个是正常的,
我们说的是拿5块,你试试,我听响

网友:
BC168可以同时充5块不一样的电池吗?俩新花牌 一个旧花牌 一个旧格式 跟一个旧亚拓

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