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gps关控为何直接掉下来?

楼主(2013-12-03):
调参软件中增强型失控保护模式设置了自动返航返航,起飞之前搜星成功,设置了返航点记录、gps模式、智能方向控制选择返航点锁定,在距离地面1m左右关控,飞机悬停大约1秒左右,就快 速往下降了,螺旋桨也不是停,就是下降速度超快,是我悬停的地方离返航点太近了?那也不至于直接这么快 速降下来吧?至少应该是稳定的缓缓下降。。。还是我哪里没设置?请教。。。。。。

网友A:
楼主你好,
1.请问你连调参关控,监视滑块是否会自动跳到失控保护?
2.你当时关控时的电压是否还在安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1.请问你连调参关控,监视滑块是否会自动跳到失控保护?
2.你当时关控时的电压是否还在安全范 ...

好的,我回去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B:
你的是天地飞遥控器吧

网友:
我的关控是原地悬停不返航,卫星正常,奇怪,naza v2

网友C:
又见DJI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天地飞遥控器吧

是的,天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见DJI问题,呵呵

又见用DJI操作不当造成的问题,呵呵

我还曾经失控直接飞走掉的。但那是因为炸鸡修机后换场没做GPS校准导致坐标不对。

网友:
没有飞行数据分析吗??

网友:
貌似返航点太低了,才1米,这种估计模块计算还没反应过来呢

网友:
不是说离起飞点20米距离,自动返航才有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天9

天九关控之后,是有问题的,第一,其进入失控保护有大约1s到2s 的延迟,这是很坑爹的问题。第二,其默认的失控保护情况下,给飞控的指令不是进入保护状态,而是油门下降到14%左右,飞控肯定是不会保护的,而是直接坠机。所以这个问题不要怪飞控,这是遥控系统的问题。请针对我所描述的问题自行研究解决吧。亲测,呵呵,我当初还差点因为这个问题把客户的飞机摔了。

网友:
这种问题和飞控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给客户装的哪吒就有6套了,没有一个有问题的,大家一定要仔细研究,积累经验,不要乱咬飞控的问题。失控保护的设置,在FUTABA上就及其简单,在天地飞上,一旦要配合飞控,就要费一番心思了。

网友:
重点是 起飞检查 养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九关控之后,是有问题的,第一,其进入失控保护有大约1s到2s 的延迟,这是很坑爹的问题。第二,其默认的 ...

多谢提点!我慢点研究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简单。。。遥控器里的失控保护没有设置。。。。。   默认就是0油门了。。。不摔下来才怪

网友:
天九的失控保护设置是很蛋疼,又要按遥控器又要按接收机,还有多少多少秒按啊,按多久啊,按的步奏啊什么的,很蛋疼。看着着调参的显示设置吧。先遥控器调节到失控状态,然后天九再按这按那记录失控保护的模式点。楼主太新手了,其实如果飞之前仔细点对一下关控后调参显示的遥控器输出状态就不会出这事了。虽然。。我也出过一次这个问题。幸好及早发现天九的失控保护是这样坑爹。

网友:
XX飞居然敢玩飞机,还有就是关控这个习惯很不理解

网友:
测试好方法
1桨折下来
2正常开机打杆
3多轴找人离开原点
4关控后听电机是不是有加速
如果电机没有加速,说明失控不能回航。
加速后开控可测试接管控制。
昨天失控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974&extra=page%3D2

网友:
昨天失控后就是这样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