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和A6充电器一样吗?哪个好点?用过的指点下

楼主(2013-12-03):
BC168和A6充电器一样吗?哪个好点?想入手一个,请师傅推荐个

网友:
BC168可以放电

网友:
貌似新A6  也可以放电哦

网友A:
各有特点.BC168精度高点,A6可以带保姆,BC168不能.我是两个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特点.BC168精度高点,A6可以带保姆,BC168不能.我是两个一起用.

网友:
168速度要快些

网友:
现在某宝上的新a6到底能不能自己放电啊

网友:
只用过A6

网友:
新版a6plus+可以放电,平衡电流最大2.5a

网友B:
新版a6plus+ 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a6plus+ 还是不错的

你也在用呢,教下怎么设置哦,我收的不一样,怕是硬件问题,早发现早退啊

网友C:
我的bc168一年质保后出现问题,同一块3s的电池,分别插两个充电口,显示的电压都不一样。没有出问题时充电还可以,速度比较快的,电池平衡也不错。刚返厂维修中,又淘了一个新版的a6和电保姆,还没有收到,老模友说,bc168就是山寨的a6,不能上电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bc168一年质保后出现问题,同一块3s的电池,分别插两个充电口,显示的电压都不一样。没有出问题时充电还 ...

看样我还是选对了哦,新版A6

网友D:
168 便宜好用,速度快于A6,,A6精度高于168,当然168精度也不差,168外场用450还是比较够了,A6外场就比较慢了。总体来说选择168还是不错。大鸡呢这2个都不能满足,当然在家不赶时间还是可以!我在家用168,外场PL8
至于放电功能,这2款我感觉可有也可无,为什么说可无呢,放电始终都是对充电器有硬伤的,PL8放电稍微好点,因为可以返回电瓶,不至于直接充电器硬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8 便宜好用,速度快于A6,,A6精度高于168,当然168精度也不差,168外场用450还是比较够了,A6外场就比较 ...

谢谢学习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