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装云台全景航拍提问--------DIY

楼主(2013-12-03):
装载小平台 黑狗3
本人想玩全景航拍3台黑狗吊装+禅思航行+AE后期。目前就卡在云台这块了,市面上的云台都是针对相机重心与电机轴线交点基本重合的基础上加予调试的。我想问的是吊装航拍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案,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保持装载小平台时刻保持水平状态就可以了。我原先的想法是DYS5208-75T电机×2+BGC3.0控制板来调试,ps:本人小白不会调试。求大家解答,一起探讨。

网友:
挺有想法。

网友:
有创新。。。。。事在 人为只要努力什么多可以做到哈哈

网友A:
好想法!回头想想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回头想想怎么搞!

谢谢大神支持!!!有人说用禅思云台比较容易调出来,用无刷改造就困难点。话说禅思云台太贵了,得1W9还是想自己弄个无刷云台先试试靠不靠谱

网友B:
用斯坦尼康的结构适合你现在的要求

反正你也不用调俯仰横滚角度   水平轴旋转靠机身自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斯坦尼康的结构适合你现在的要求

反正你也不用调俯仰横滚角度   水平轴旋转靠机身自旋就行了

斯坦尼康的结构不行~~~不能保证平台时刻处于水平状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斯坦尼康的结构不行~~~不能保证平台时刻处于水平状态吧

按理说  斯坦尼康保持水平的效果绝对是一流的    只不过 不能调节俯仰(在不改变整体重心的前提下)  所以 画面感缺失

但是用来保持你这个3狗的水平  绰绰有余   你可以研究一下  而且  力臂的结构 非常适合你的方案   360° 水平无遮挡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上面挂电池  下面挂你这个3狗平台   完美

你仔细研究一下 斯坦尼康的结构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或者最简单的 去看看零度的小斯的地面视频  (其他品牌也可以 举个例子  不是广告)

网友:
有创新 思维。。。。。事在 人为只要努力,还有什么多可以做不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  斯坦尼康保持水平的效果绝对是一流的    只不过 不能调节俯仰(在不改变整体重心的前提下)  所 ...

斯坦尼康结构,我觉得相机底部有足够的配重是其能够保持水平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其二就是有类似万向节结构(手柄与轴的连接结构),再配上陀螺仪什么的效果更完美了。其实您提到的小斯云台我觉得也是一种类斯坦尼康结构的运用,确实满足我的需求了。这点必须感谢你的建议,哈哈 ~~~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能用无刷云台来弄的话,什么飞机我都能用了 ~~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我觉得配重最好是固定的,要是电池之类的  每次更换,位置稍有点偏差,失去重心不平衡,效果就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配重最好是固定的,要是电池之类的  每次更换,位置稍有点偏差,失去重心不平衡,效果就大打折扣
...

有道理!若是电池,只能固定好,在机器上充电了。

网友D:
土豪,,,3个狗,,还不如上一个bmp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能不能帮我画一份卡片机图纸呢

用铝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配重最好是固定的,要是电池之类的  每次更换,位置稍有点偏差,失去重心不平衡,效果就大打折扣
...

那就更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你这想法不错,我现在也是想要么把小斯改成6轴,但是那是斯坦尼康结构的。要么就加配重用无刷云台,什么飞机都行了。。。我比较倾向无刷,稳定强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豪,,,3个狗,,还不如上一个bmpcc

bmpcc?将近6000块,比黑狗还贵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bmpcc?将近6000块,比黑狗还贵呢

3个黑狗加起来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更沉了~~

有失必有得~搂着在看看或者有什么办法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黑狗加起来也差不多了吧

我要拍360度,bmpcc也得3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失必有得~搂着在看看或者有什么办法更好

我的铝合金平台出来了,485g。。。。 铝合金小平台

网友:
看帖,必须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拍360度,bmpcc也得3个吧

,好吧,土豪伤不起

网友E:
最后一点,
如果是楼主是买现成的云台,那么改装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如果是自己动手做云台(做一个简单的,网上许多人也做过,许多可以参考,价格也便宜)
可以考虑这样的方案:

因为这个方案和市面上出售的云台方案都不一样,中心位置是空出来的,

所以可以这样:
  • 从上往下俯视,如下图
  • gopro放在2块平板之间,中间的间距需要变大。(黄色是平板外轮廓)
  • 中间是空的,上方的平板中间留有空隙,2个电极都可以放进来
  • 淡红色十字,是x、y方向的重心,品红色的小红,用来放置“螺丝+螺母”,用来配重
  • z方向(就是我们说的上下)重心,通过电极放置的深度来确定。(调整这个方向的重心比较麻烦,可以在整个平台的下方悬挂一根细棒,固定好,标记上简单刻度,并且可以适当加重)
  • 草图,比例不对

  • 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
  • *** 因为gopro的间距加大了,所以两台gopro最后拍摄的视频是否能合成,会有问题,楼主可以做一些测试。
  • *** z方向重心的调整。因为z方向的高度很小,距离转动轴很近(不知道用什么属于,类似于‘力臂’),所以对重心的调节变得更敏感。

另:
可能4个gopro的效果更好。
这个要具体做一下测试,gopro拍摄的角度网上可以查到,(肯定在120°上),
但是就不知道靠近两侧的图像(在合成之后))质量效果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铝合金平台出来了,485g。。。。铝合金小平台

这个铝板太厚了,铝合金型材的厚度,用螺丝夹紧就可以有效去除云台的高频振动了。还能把重量控制在300多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点,
如果是楼主是买现成的云台,那么改装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你说的这个我也考虑过了,这种结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后期的合成带来太大的困难,可以说基本不能做合成处理。这么说吧,如果两个相机间距大,拍摄远景问题不大,但是在拍摄近景的时候,一个相机看到的是物体的A面,另外一个看到的是物体的B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早之前考虑过这种方案,
但是没有钱,玩不起。

这个真不错。感谢又给我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早之前考虑过这种方案,
但是没有钱,玩不起。

他这种是相机集成平台,跟我的铝合金小平台是一个作用,还是得需要吊装航拍。关键还在于航拍云台,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这种是相机集成平台,跟我的铝合金小平台是一个作用,还是得需要吊装航拍。关键还在于航拍云台,我觉得 ...

恩。那关键就是解决配重问题了。

另外,关于后期软件的处理,准备用什么??
处理成一个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那关键就是解决配重问题了。

另外,关于后期软件的处理,准备用什么??

用AE..Adobe After Effects CS5首先就是稍微变形一下,减弱鱼眼镜头带来的畸变;其次就是遮罩+羽化了。拼接视频跟拼图拼完全不是一回事,目前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视频之间始终是有缝拼接。包括360hero3.com上的视频,那已经很牛X了,仔细看还是能找出来缝隙以及没重叠好的地方以及明暗变化的分界线。明暗变化确实是所有自动感光的致命问题。360度嘛,肯定是有阳面和阴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AE..Adobe After Effects CS5首先就是稍微变形一下,减弱鱼眼镜头带来的畸变;其次就是遮罩+羽化了。拼 ...

开源的几个软件,用来拼图/视频,有空可以看一下:

http://www.video-stitch.com/download/
http://www.ptgui.com/
http://hugin.sourceforge.net/

感觉还是老外有时间,前几天又看到这个:

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bublcam/bublcam-360o-camera-technology-for-everyone?ref=search

人家筹了200万人民币,量产了。

这里有最终的效果视频:

http://bublcam.com/portfolio/bubl-takes-flight/

还有一个廉价的方案,甚至可以用在潜水时拍全景相片。
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95342015/360o-for-gopro-dslr-video-and-compact-cameras-ocul?ref=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源的几个软件,用来拼图/视频,有空可以看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拍全景视频么?我是用一只狗旋转飞机加云台俯仰来拍的。试了几次问题不大 高度50米以上成功率很高。你这样搞 背后会被遮挡 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