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想改传统舵机,问问方案。

楼主(2013-12-03):
想改传统舵机,用什么舵机斜盘,用什么舵机尾舵,那些需要改反舵,怎么改。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
网上一搜一大堆...自己找

网友:
MH机身,舵机可选项很多。论坛内部搜索能找到很多人改的案例

楼主:
貌似都没有说飞行什么性能怎么样,改的具体事项也没说,比如反舵怎么改线。有人说只需要改电机线,有人说电位器也要改反,茫然了。

网友A:
把130x的主板放到02s

楼主:

而且PM了帖子的主人,问了个把星期了没人回,所以单独发帖问下,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呵呵

网友:
可以用蓝箭的D05010MG舵机,好像论坛里改装的都是用的这个舵机,有一只需要改反向,忘了是螺距还是副翼舵机,拆开对换电位器的正负极就可以了,副翼和螺距舵机安装时需要加垫片,不然拉杆不垂直,mh机身说明书里推荐的是Hitec HS-5035HD,这个太贵,一只就180了,尾舵据说可以用120d02的尾舵,没测试过,用过E-Flite DS 35,需要降低感度,现在还是换回原厂的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细心回答,反舵那个只需要对调电位器,电机的线不需要对调是吧。

网友B:
电位器哪里有什么正负极···电位器有3只脚,中间那只不用管,需要对换电位器两端的脚上的线,空心杯电机的线也要同时对换才算完成舵机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哪里有什么正负极···电位器有3只脚,中间那只不用管,需要对换电位器两端的脚上的线,空心杯电机的 ...

感谢指正,时间一久忘了,也只改过一个反向舵机给130用

网友:
直线舵机不好吗

楼主:
谢谢总算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130x的主板放到02s

130x的主板 放到02s可以吗  我正好有130x的尸体  坏了 一个舵机

还有一个全新的 02s

舵机线和插头改了就行了??  怎么改

楼主:

尾舵机除了华XX的,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前几天买了xiangyu ds37当尾舵,悬停还可以,一打尾舵就大幅度不停地摆,折腾了好多设置,最后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4-04-12):
引用 网友C:
130x的主板 放到02s可以吗  我正好有130x的尸体  坏了 一个舵机

还有一个全新的 02s

有转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