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大神们别无视!!!

楼主(2013-12-03):
昨天买的D10,但没买控电,老是用8节5号电池也伤不起,大神们有用过自认为划算的控电介绍下呀。。。另再买个充电器,最好能给控电充还能给飞机电池充的那种,安全稳定的。求PS连接~!!谢谢。私信或者留言。24小时在

网友:
控电几十块钱的就行了,或者用淘汰的动力电池也行。充电器便宜的B6,好点的A6。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
可以加我 给你介绍

楼主:
好的~~  是用11.1V2200mAh25C的控电呢还是7.4V1200mAh8CD的控电呢?

网友A:
你的头像很有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很有亮点

额~~~谢谢夸奖

网友B:
淘宝搜 “DEVO10 控电” 40块的那种  充电器搜 “B6充电器” 山寨的100块。 高大上的话就搜 “PL6充电器”  或者 “PL8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是用11.1V2200mAh25C的控电呢还是7.4V1200mAh8CD的控电呢?

原装8节电池就应该用11.1v锂电比较合适,7.4v显然不够。有卖那种3S控电,个头小可以装进电池仓,如果用退役的动力电,个头比较大,需要***,影响美观,不过也没问题

网友:
控电必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 “DEVO10 控电” 40块的那种  充电器搜 “B6充电器” 山寨的100块。 高大上的话就搜 “PL6充电器”  ...

PL6返厂的据说 特别多  PL8里面的做工内行一看就说不好。 还是EOS 720i 吧 以后玩多大的电池都不用升级了 省事,把心思要一心用在飞机 要不没事就想怎么升级充电器或者遥控器,这两样也别说一步到位 至少要中高端的。

网友C:
我用的就是50左右的普通控电,连容量都没有标注的,品牌都没有的,还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50左右的普通控电,连容量都没有标注的,品牌都没有的,还好啊

好咯。。知道了。。谢谢了哈

网友:
淘宝搜 爱老公 5号
低自放镍氢,比锂电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