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儿D10的遥控器装功放问题

楼主(2013-12-03):
  最近有想法搞下远距离的航拍  不知道D10的控科不可以装功放  求高手解决

网友:
比2801好改

网友A:
把天线拔掉,换个IPX转SAM转接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拔掉,换个IPX转SAM转接线就OK了。

装切糕433功放  好想就不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