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做个载重1kg的四轴,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3-12-03):
内容载重1kg的四轴,求推荐配置,尽量不用盘式,因为太贵了

网友A:
除机架动力电池外额外载重1KG?
不用盘式那就要用比盘式还贵的电机了

网友B:
我在用4110,200元一只,行吗?

网友C:
不用盘式就用扁外转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盘式就用扁外转子吧
说的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