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发生了。

楼主(2013-12-03):
      礼拜六正常飞了两电后,第三电插上安装头罩的时候,舵机突然烧了一个,动力还有,就是舵机没反应了。接着回家试舵机的时候,又坏了两个,不过这两个看情况不是烧的,没有烧的痕迹,不过插电后这俩舵机连任何动力都没有了。接着是另外一个舵机开始有抖舵现象(这些舵机都是刚买的,最多10起落)。舵机用的RJX高压舵机,一直用的好好的,就因为VBAR烧了,换上G31然后加了接收(以前都是VBAR直接挂卫星)。BEC用的YGE 120自带的7.4V的。
      求助各路神仙、大侠,我这都快疯掉了呵呵,快破产了,这里外里快2000进去了。

网友:
电子产品  说不清楚

网友:
电子产品,建议舵机直接连接接收机试试,若无反应,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A:
陀螺的舵机频率是不是不对?

网友:
没有灵异事件啊

网友:
电直就是个坑。

网友:
八成是频率设置错了把舵机烧了

网友:
我还以为你见鬼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的舵机频率是不是不对?

只有尾舵机频率不对,没有760/333的所以只能选760/500

网友:
估计是bec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尾舵机频率不对,没有760/333的所以只能选760/500

舵机频率只能選低不能選高

网友:
rjx的舵机寄出维修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舵机的电位器出问题了!我曾经有个舵机也是这样后来拆开修了一下电位器好了就!

网友B:
电子设备要省钱?那就一步到位,futaba和jr的中端舵机就已经很可靠,电调直接上个k80或者120.你自己算算投入是比你现在的大,你现在修了多少钱?

网友:
调机时烧过舵机

网友:
没烧过舵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要省钱?那就一步到位,futaba和jr的中端舵机就已经很可靠,电调直接上个k80或者120.你自己算算投入是 ...

好舵机不是只有FUTABA和JR的,现在这俩牌子舵机我看没啥优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舵机不是只有FUTABA和JR的,现在这俩牌子舵机我看没啥优势了。

性能只是一个指标而已,稳定靠普,没莫名其妙的失控才是硬道理.

网友:
土豪的舵机没用过,路过,盖一个印!帮顶,=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坏的确实有点古怪。

网友:
连V8都烧,不会是其他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