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动力电池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冲么???求解!

楼主(2013-12-03):
固定翼动力电池能用手机充电器冲么,家里好多充电器,不想浪费。

网友A:
基本是不行的。。。因为电压不对,电流太小,除非你有超凡的改装能力

网友B:
航模电池充电时是要做平衡的,即便手机充电器的电压、电流都不考虑,如何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不行的。。。因为电压不对,电流太小,除非你有超凡的改装能力

那不行嘛,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池充电时是要做平衡的,即便手机充电器的电压、电流都不考虑,如何做平衡?

这下懂了,今天又看了些,谢谢指点!

网友C:
手机电池里面都带保护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里面都带保护电路的.

嗯,那只能买专用呢

网友:
基本常识还不够啊,要多学习

网友:
可以,手机电池都是1s,无数个手机充电器加起来就是若干台a6

网友:
不是吧,手机充电器很多输出是4.5到5伏左右,简单并起来给航模电充电,电池会很快就废了哦

网友D:
能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 请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063

嗯,这样冲出来应该比较平衡的,只是时间要的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平衡吗?

就是不知道啊。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以及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