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262电机及其烂,很容易烧

楼主(2013-12-03):
入手两周了,第二个电机坏了,第一个坏之前我飞一块电池之间休息5,6分钟,坏了之后,每个电池之间保证十分钟休息,又有一个电机烧了,头一块电池就飞了2,3分钟就不行了,飞不起来了,下来一摸一个电机及其烫手,其他很凉,再起飞,电机停转,上次飞行下来电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么厉害?该不会是板子哪里有问题吧,按说也不至于这么脆弱,是不是太暴力啦

楼主:
板子,没问题呀,上一个,换了电机飞的好好的,这个也是飞了2,3分钟就突然不行了,其他三个电机,没事,挺凉的,和上回也不是同一个机臂上的电机

楼主:
我都是飞的悬停和短航线

网友(2014-02-06):
伟力质量还是不如哈

网友(2014-10-11):
伟力v262遥控器

网友:
机肯定有问题

网友A(2015-03-07):
有一个最便宜的替代方法,搜索淘宝“N30电机”,然后找到1元钱一个的库存货N30强磁电机,尺寸和v262电机几乎一样,工作电压3.7~7.2v,换上即可。我在年前入手了20个,昨天v262M2臂电机停转,拆下检查,发现电机碳刷已经磨平。果断换上了1元钱的N30电机,试飞正常。今天又试飞了二块电池,摸替换的电机,微温。所以又到淘宝果断入了30个,以后再也不怕电机更换了。换的时候注意电机的正反转向。别搞错了,否则必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最便宜的替代方法,搜索淘宝“N30电机”,然后找到1元钱一个的库存货N30强磁电机,尺寸和v262电机几 ...

谢啦

网友:
这种小碳刷电机最致命的就是碳刷寿命太短了

大伙可以加群 264427895 一起交流

楼主(2015-04-06):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最便宜的替代方法,搜索淘宝“N30电机”,然后找到1元钱一个的库存货N30强磁电机,尺寸和v262电机几 ...

我也在莫宝上看了看,n30 电机是有,但是轴上齿轮没有,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