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完毕)“造福模友 效率测试”之一------打造无刷动力测试平台

楼主(2013-12-03):
更新从61楼开始。。。

一份新的数据在77楼

在论坛潜水多时,偶尔也发一些提问。但发现一个问题,对多轴动力系统效率的定量测试不是很多,所以抱着服务于广大模友以及自己接下来Y6的设计,逐步打造一个测试平台,力求能更量化的来选择和设计多轴的动力系统。
但限于手头的可用资源不多及只是的局限性,可能有些说法和做法不是很到位,有失准确,欢迎各位模友指正。

后续的帖子会陆续给出一些模友感兴趣的数据,比如共轴双桨情况下效率等等。

废话不说了,言归正传。

我的测试平台:

平台只要构件有:
电子称,我选的是10Kg量程的

配重,因为要测试的是向上的推力(最接近实际飞行),所以选择了近7KG的配重
配重材料是铝合金的,就地取材,用的是朋友加工厂的下脚料,呵呵

可调电源,0-30V,0-20A,有了可调电源测试灵活性增强了,当然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电压的电池,但测试的重复性会变差

电调测试仪,调节油门用

激光式转速表,为了能一个人完成测试,把它架设在一个闲置的三脚架上,对准目标后,轻触一个键即可读取转速

电流表,虽然可调电源上有电流显示,但如果测试共轴双桨的话,你必须读取两个电流值

当然还需要电调2个,我用的是好盈飞腾30A的,所以接下来的测试测不了6S供电的情况,最高电源电压为16.8V,请见谅
以下是我手头有的一些电机和桨:

为了尽可能模拟正式飞行场景,我把安装电机的平台抬高了650mm左右,即便如此,我想以后的效率数据会比真实情况下略低些。

下面是经过一番整理后的测试平台:

对了,有一个重要细节忘了和大家交待。大家注意上图中罩在电子秤上方的白色泡沫组件了吗,暂且叫它屏蔽罩,有它没它测试结果相差蛮大的,在我这个平台结构上有10%的差异!!
有了它,螺旋桨的下洗气流不会直接冲击秤面(对电子秤施加向下的力),我们要测试的是向上的拉力,所以,你们懂的。。。

来张特写:

网友A:
自来水龙头上的那个小架子难道是电机座和脚架一体的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龙头上的那个小架子难道是电机座和脚架一体的铝合金?

不是,是我第一款玩具四轴的骨架,呵呵。现在是装饰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我第一款玩具四轴的骨架,呵呵。现在是装饰品了

我想多了..哈哈哈..

网友:
自带马扎前排就坐。

网友:
这就是我想要的,相当期待结果,收藏一下

网友:
支持下楼主,期待有什么测试结果。

网友B:
好专业,这个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这可是个费时费力的活.

网友C:
不错不错,我也想做Y6的,等着楼主的试验。楼主这套比老高同学的试验要专业得多啊

网友:
真专业,测出一款性价高的电机来,最好了

网友:
测试结果呢?

网友:
发  快快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专业,这个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这可是个费时费力的活.

是呀!还必须穿厚点,风太大容易感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我也想做Y6的,等着楼主的试验。楼主这套比老高同学的试验要专业得多啊

确实如此,我也静等楼主的劳动成果。感谢楼主的努力造福模友们

网友:
坐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此,我也静等楼主的劳动成果。感谢楼主的努力造福模友们

老高前辈,你好。
前几天测了一些数据,需要时间整理和作出图形。

网友:
楼主多搞些不同组合测试,

网友E:
楼主你不应该绑成你那种形状应该直接弄一竖条这样准些。

网友:
楼主藏着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不应该绑成你那种形状应该直接弄一竖条这样准些。

如果直接一竖条的话,可以滤除不少干扰,得到纯的电机和桨的动力数据;
我加一个碳管作横档,主要是考虑这和实际运用场合相一致; 另外,加一横档可以测试共轴双桨,一竖条没法实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一竖条的话,可以滤除不少干扰,得到纯的电机和桨的动力数据;
我加一个碳管作横档,主要是考虑 ...

必须在系统的重心垂线上,旋转力矩可能会让读数变大!
如果模拟真实,直接移动电机到直角处保留横梁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在系统的重心垂线上,旋转力矩可能会让读数变大!
如果模拟真实,直接移动电机到直角处保留横梁ok
...

横档/竖杆及底下的配重块采用刚性连接,可以看成是一个物体,只要在测试中桨面基本保持水平(不产生水平分力),称上读到的数就是推力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横档/竖杆及底下的配重块采用刚性连接,可以看成是一个物体,只要在测试中桨面基本保持水平(不产生水平分 ...

如果底座重量远远大于支架和电机拉力且对结果精确度要求不高,这样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底座重量远远大于支架和电机拉力且对结果精确度要求不高,这样是可行的。。

是的,推力大于1.5kg时,底座一侧有些松动,但没有被抬起。电子秤读数有些波动,读取较为困难

网友:
好专业,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高前辈,你好。
前几天测了一些数据,需要时间整理和作出图形。

这样测试相当费时费力,很多组合都要测,辛苦辛苦。也有个问题,浆都离地面太近了,地效可能会影响数据,另外对称双桨模式影响因素较多,浆型、浆硬度、浆间距、转速等都会影响效果。我建议是这样的:硬浆、高速浆、低kv,双桨间距也不用过大,浆要12寸以上。试试吧,辛苦,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测试相当费时费力,很多组合都要测,辛苦辛苦。也有个问题,浆都离地面太近了,地效可能会影响数据, ...

我有1755 1655的碳纤蜻蜓桨(不知算不算硬桨) 和400KV以下的电机,

网友:
支持LZ 都期待测试结果呢!

网友:
支持楼主 !!!这个架子用来测相对值和对比测试已经足够了。。。太钻牛角尖就没意思~~~

网友:
楼主设备挺齐全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1755 1655的碳纤蜻蜓桨(不知算不算硬桨) 和400KV以下的电机,

好!期待结果!
兰州有位朋友,用TM的电机,TM的浆,x8    9公斤起飞。6s10000电池,飞了12分钟,算一下浆效大于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期待结果!
兰州有位朋友,用TM的电机,TM的浆,x8    9公斤起飞。6s10000电池,飞了12分钟,算一下 ...

不错的成绩!

网友:
RE: “造福模友 效率测试”之一------打造无刷动力测试平台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一竖条的话,可以滤除不少干扰,得到纯的电机和桨的动力数据;
我加一个碳管作横档,主要是考虑 ...

当时没有想到,我还要学习学习。

网友:
造福模友啊,哈哈

网友:
好专业的测试设备,希望楼主再接再厉,争取把测试数据做出来,造福广大没有这方面能力,而又渴望得到这方面数据的模友,希望不要太监了

网友:
感谢LZ造福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