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旋翼头的疑惑 附图

楼主(2013-12-03):
X3装好已经飞了几个起落,前天在检查旋翼头时发现大桨夹松动。目前泰世有出一个安装套件,安装这个后效果是最好,另外一种省钱办法就是直接找2个垫片放在桨夹和中联连接处效果更好。

之前我尝试了在橡胶圈和垫片(垫片有台阶,凸出朝外)之间放入垫片,松动好很多
目前这个这个效果是最好

网友A:
我的也是。。。飞飞就这样了。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大桨夹的轴承升级件。。。。。。。。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飞飞就这样了。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大桨夹的轴承升级件。。。。。。。。 你懂的

感觉横轴短一点能好点

网友:
我的有0.5毫米的虚位,我理解为吸收震动,纵向也有一些,不去折腾了,宁愿花时间在飞行上

网友:
哈模也玩机,

网友:
2mm大了点

网友:
我以为只有飞越的旋翼头这个地方有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飞飞就这样了。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大桨夹的轴承升级件。。。。。。。。 你懂的

改装件用了有明显改善吗?

网友:
升级件有用,但是螺丝的那个小垫片还是要加,否则有横轴方向的虚位,大的不得了,加上就好了,纵横向都木有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件用了有明显改善吗?

另外用216343改装套件 也会明显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用216343改装套件 也会明显改善

X3的虚位越飞越大的,加垫片消除虚位后,再飞10几个起落,虚位又出来了。还是等模友测试过改装件才考虑改

网友:
虽然没飞过X3
但是这个级别的飞机lz不必纠结,飞吧

网友:
直接垫垫片就好了,之前我和哈模老谢说过,这个办法最快最直接,不换升级件也无所谓的。

网友C:
垫片没有啊  。。。。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片没有啊  。。。。王

可以自己找垫片  或者使用216343改装套件

网友:
桨夹和中联有2MM的虚位,你炸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