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误差问题

楼主(2013-12-03):
t8fg 配大疆精灵 遇到了一个问题
起飞不稳 前后左右都在晃
连接了调参软件 发现 方向控制不能自动归零
一般都有不超过5的误差(满量程1000) 个别时候会出现全0
会不是遥控器质量或者设置问题啊
新模友问题有些低级 望见谅 并提供帮助 谢谢

网友A:
marktian发表于2013-12-03 17:25:22
t8fg 配大疆精灵 遇到了一个问题
起飞不稳 前后左右都在晃
连接了调参软件 发现 方向控制不能自动归零
一般都有不超过5的误差(满量程1000) 个别时候会出现全0
会不是遥控器质量或者设置问题啊
新模友问题有些低级 望见谅 并提供帮助 谢谢
校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再试试

校准遥控器吗? 中立位矫正吗

网友:
怎这么玄乎啊?没用过小精灵,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