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飞控的接口已经用完,再加一个智能方向控制怎么办?

楼主(2013-12-03):
naza m v2飞控的接口已经用完,再加一个智能方向控制怎么办?
控是 14SG
接收机是 R7008SB

现在 主控的A E T R U 连 接收机的1 2 3 4 5通道,U设的是飞行模式转换
主控的 X1 X2连 接收机的 6 7 通道,用作远程调感度
主控的 X3 连PMU

剩下还有个智能方向控制 改怎么连呢?

网友:
你好, 智能IOC 是要用X2 通道的, 所以你目前已经使用X2,就无法使用。

网友:
远程调参通道只做暂时用的,不需要一直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调参通道只做暂时用的,不需要一直占用

我也这样想,总归不用总在调参。

网友:
远程调参通道只做暂时用的,不需要一直占用

完全同意

网友:
没实际用处

网友:
3楼正解!
难道每次飞都要调?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个蓝牙调参模块299元。通过手机就可以在外场调整飞机的所有参数,很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个蓝牙调参模块299元。通过手机就可以在外场调整飞机的所有参数,很好用的。

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
调参是临时的,调好了就固定了,重量中心不改变,不需要再调。X2通道就可以改为航向航点锁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谢谢。

这里好像不让发链接吧。你在某宝中搜:大疆 BTU

网友:
远程调解不需要的,可以用作方向模式转换。

网友D:
遠程調參!不能一直占用 x1 x2 通道阿!別搞錯了
如果要用遠程調參到不如用BTU藍芽模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好像不让发链接吧。你在某宝中搜:大疆 BTU

中央有规定:不许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遠程調參!不能一直占用 x1 x2 通道阿!別搞錯了
如果要用遠程調參到不如用BTU藍芽模塊

用BTU蓝牙模块,必须要用苹果手机 而且要4S以上的蓝牙4.0,大疆怎么不出安卓版的手机调参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