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天线碍手,拆了

楼主(2013-12-03):
遥控器天线是假的,提手不好拎,就拆了它。这样空间大了些。

网友A:
什么遥控企业呀,还是假的?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企业呀,还是假的?天线。。。。

应该是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模拟器

没见到线,不过我想也是

网友:
买过一个类似的,是那种400块的玩具共轴,里面是一个2.4G的数传模块,天线是印刷电路的,所以没天线,位置在
电池仓上面一点。
估计这个也是这种控

网友:
1XX元的微型四轴遥控器,飞的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模拟器

应该不是模拟器吧,上面写着2.4GHZ呢

楼主:
哦,这个是迷你四轴,是很好玩的。2.4G天线就在遥控器盒子里,厂家没有装到那个天线外壳里,所以我把它拆了。

网友C:
有点象哈博森啊,多少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象哈博森啊,多少买的

我也有一个,买的套餐190....四个电池,两个USB充电线一对螺旋桨,一个空心杯电机...但是目前为止,电机被我玩坏了三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象哈博森啊,多少买的

金星达的,三电池套装,一个USB充电线,175元。
可以在室内飞,在车库过道飞30多米来回三次都没事故,不敢再远了,看不清楚。

网友D:
那个线太短了估计 v262的就可以看到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线太短了估计 v262的就可以看到天线

里面的天线是比较短,装到天线外壳里好像有困难。

网友:
亲测262的遥控是真天线  可以增加一倍的遥控距离

网友E:
确实是假的,我也拆过,我想改控的推杆位置,没改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假的,我也拆过,我想改控的推杆位置,没改成

推杆位置?哪个?

网友F:
LZ知道JXD的这个空心杯是多大尺寸的不,我已经坏两次了电机了...打算送TB上买上七八个廉价的空心杯做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知道JXD的这个空心杯是多大尺寸的不,我已经坏两次了电机了...打算送TB上买上七八个廉价的空心杯做替换.. ...

这个真不知道,我还没换过,你换过的量一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知道,我还没换过,你换过的量一下不行吗?

手贱,给扔了....

网友G:
jxd电机是720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G:
jxd电机是720空心杯

某宝看了看,720的空心杯明显比716的少也贵很多,不知道为什么要分正反转的,这东西电源线对调一下不就反转了吗?

网友H:
天线假了是不是信号也就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线假了是不是信号也就假了

实际天线太短就藏在外壳之内,信号很强,太远了都看不清楚了也不会丢。

网友(2014-01-05):
确实是装饰品

网友I:
推拉杆可以外接一个…不一定要移动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