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自旋时有点抖

楼主(2013-12-03):
V2,飞行时,前后左右都很好就是自旋时有点抖,是跟感度有关系吗知道的朋友能告诉一下吗,如果是感度的问题,应该调哪个感度。谢谢了

网友:
推荐默认参数

网友:
调航向角和垂直感度试试。

网友:
调航向感度,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A:
悬停出现这问题,是俯仰和横滚感度高了。转方向时抖,调减航向角;下降时抖,调减垂直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停出现这问题,是俯仰和横滚感度高了。转方向时抖,调减航向角;下降时抖,调减垂直感度。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弄好拉嘛?别忘反馈信息。

网友:
抖动晃动都是感度不合适。如何更便捷的调适合自己的感度,论坛有泡泡的帖子,你可以参考试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692

网友B:
兄弟您還是把您的 配置、重量、軸距、感度 包含軟件設置、通通報上來,再來問這問題?才會比較妥當
亂猜不是辦法!

問題出在航向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您還是把您的 配置、重量、軸距、感度 包含軟件設置、通通報上來,再來問這問題?才會比較妥當
亂猜不是 ...

谢谢哥们,我先调下试试

网友:
感度问题, 建议参照标准感度, 再逐步调整手感, 还有自旋,方向舵掉高问题和桨叶也有很大关系, 建议检查桨叶是否完好, 及时更换.

网友:
感度没调好造成的。而且机器不同的重量,合适感度也不同。

网友:
啥叫自旋时有点抖??有自旋的现象还能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