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1002连线问题

楼主(2013-12-03):
按着说明连好线,接上NAZA--lite,led显示灯最后三下绿灯,就狂闪黄灯,怎么回事,是连线问题吗??请各位帮助

网友A:
狂闪黄灯,你遥控器接收到信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狂闪黄灯,你遥控器接收到信号了吗

有信号的,油门行程调试的时候已经对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信号的,油门行程调试的时候已经对频了

连接调参软件看一下有没有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看一下有没有提示错误

好的,我试试。今天才装机,什么都没有调试,插电看了下,就是这种情况,呵呵

网友B:
按照四楼说的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四楼说的再试试!

安装M--LITE调参软件,就卡在那个欢迎界面,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M--LITE调参软件,就卡在那个欢迎界面,进不去。

找泡泡大师的帖子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泡泡大师的帖子看一看,

看了,看了不会低于10遍,lite和m的调参软件能互用吗??我的lite软件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看了不会低于10遍,lite和m的调参软件能互用吗??我的lite软件进不去

是不是计算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看了不会低于10遍,lite和m的调参软件能互用吗??我的lite软件进不去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计算机的问题?

现在进去了,先开软件,再接主控,就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进去了,先开软件,再接主控,就进去了。

那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好啊。

问题全部解决,明天准备试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全部解决,明天准备试飞

恭祝楼主爽飞,别忘汇报结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祝楼主爽飞,别忘汇报结果。谢谢!

再问一下,那个华科尔rx1002接收机,双天线,我找不到地方固定,能不能绑在两个力臂上。

网友B:
双天线成90度夹角,不要遮挡,离有干扰的设备远点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天线成90度夹角,不要遮挡,离有干扰的设备远点就OK。

我这个除了力臂,就没有地方放了,力臂上有电机,电调,怎么办,想一天了。。

网友B:
放上下盖板上也行,我看有的魔友就让天线这么飘着,也不固定,这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上下盖板上也行,我看有的魔友就让天线这么飘着,也不固定,这不好。

我再好好研究一下,下盖板确实不错,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