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电压保护 一级 二级的 无负载和线损电压分别填多少?

楼主(2013-12-03):
naza v2电压保护 一级 二级的 无负载和线损电压分别填多少? 现在用的3S 2200MAH和4000MAH的电池.

网友:
我一般都是0.7V-0.9V,具体看下来后,电池电压还多少?

网友:
学会了吗?弄好说一声!

网友:
无负载电压根据你的电池具体填,我的3s 2200飞450填的一级11.1,二级10.7
线损电压,先填0,把一级报警电压设置好,然后飞机起飞,悬停,等到一级报警电压出发红灯开始闪的时候,马上降落,测量电池电压,此事电压和你设置的一级报警电压得差,这个差值就是线损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是你自己做对比。不同电调电机及电池,设置的报警电压及线损都有区别。
泡泡老师有这方面帖子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692

网友:
线损建议不填,一级报警3.6,二级报警3.5,不过电压检测建议不启用,否则没有及时返航降落的话容易炸机机

网友A:
线损电压可以忽略(因每个电池内阻新旧都有影响所以通常都设为0)

电压保护以3s电池为例!

3.6vx3s=10.8v 第一级保护

3.5vx3s=10.5v 第二级保护

因为...负载电压所以可以设低点,下来后单组电压会回升至 3.70v~3.75v 之间(别担心会过放)
以上仅供参考,实施还需要看您的电池新旧及是否良好而定。

就算起动了二级保护也没什么关系!别荒!还是可以用全油门保持停悬状态(但请赶紧降落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损电压可以忽略(因每个电池内阻新旧都有影响所以通常都设为0)

电压保护以3s电池为例!

   謝謝分享!  解說得非常好很有幫助,很給力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损电压可以忽略(因每个电池内阻新旧都有影响所以通常都设为0)

电压保护以3s电池为例!

就是无论几s. 一二级分别单片3,6 3.5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无论几s. 一二级分别单片3,6 3.5对吗??

可以這麼說!但是終結還是得看電池是否良好!新舊程度也有差別,
因跟壓降速度有關,舊電池壓降特別明顯!

网友:
等数据出现后,跟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