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带飞越狗台,为什么高速飞航线的时候抖得很厉害?

楼主(2013-12-03):
四轴带飞越狗台,为什么高速飞航线的时候抖得很厉害?
是四轴抖动还是云台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QzMjUwMDQw==.html

网友:
沙发哦,是不是共振啊,

网友:
怎么感觉像云台进入螺旋桨的下压风区了呢?LZ把云台位置挪到中心版下边再试试

网友A:
只是LZ 还没调好罢了
I值降低一点点
P和D增加一点
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LZ 还没调好罢了
I值降低一点点
P和D增加一点

请教下:飞越调参里速度感度、累积感度、加速度感动,那个是p,那个是I,那个D?实在看不懂望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