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人员解释naza lite 调参软件问题

楼主(2013-12-03):
调参软件安装完毕,驱动也没有问题,主控供电,接上电脑,调参软件就卡在启动画面。什么问题,XP,win7都试过,win7是直接退出。。。大疆技术人员解释

网友A:
驱动没有安装好,查看设备管理器下是否有飞控COM口显示。有些阉割版系统需要手动复制驱动文件进去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有安装好,查看设备管理器下是否有飞控COM口显示。有些阉割版系统需要手动复制驱动文件进去才行的

...

led模块,通电,自检,最后只闪3下绿灯(说明书上写4下正常),然后就是很快的黄灯连续闪烁,这是什么情况,要返修??新买的,今天才装上去。

网友A:
naza lite没用过,不知道和naza M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没用过,不知道和naza M是不是一样的

难道我就这么悲剧,新的就是坏的,哎,明天等售后来了,我在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