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1 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3-12-03):
新装的240机架  兔子调参里没有240选项  选的300 现在是起飞就抖动的厉害  应该调哪里呢?求前辈指点!

网友:
我现在看到这个调参界面都有跳楼的心。。。   哎  帮顶吧

网友:
用自设定

网友A:
在多轴模式选项中选1GIMBAL就行。我的轴距270飞的稳稳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多轴模式选项中选1GIMBAL就行。我的轴距270飞的稳稳地。

1是什么呢?

网友B:
参数调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调小点

可能是固件有问题 拉动滑块  保存不了数据  再上电还是恢复默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固件有问题 拉动滑块  保存不了数据  再上电还是恢复默认

什么固件 调参软件要对应你飞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固件 调参软件要对应你飞控固件

都是1.231  没有别的版本  不知道去哪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1.231  没有别的版本  不知道去哪下

怎么会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调不了

ok了 换了1.230  好使了

网友A:
1GIMBAL;(1)后面的英文就是默认万能的格式。如果你觉得不好使,就把下面的基础设施的参数调整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IMBAL;(1)后面的英文就是默认万能的格式。如果你觉得不好使,就把下面的基础设施的参数调整动一下。

了解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了 换了1.230  好使了

哈哈   把参数调低点  然后慢慢调上来 直到合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