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 精灵2 大家的飞行时间,官方说的25分钟,精灵2能飞到吗?

楼主(2013-12-03):
请问下大家飞精灵2 飞行时间,我今天试飞悬停了下  手机显示10%的电量下降 飞了20分钟 ,问下大家的精灵2都可以飞多少分钟呀?还有就是大家是  手机显示多少的的电量下降精灵,能不能吧精灵2的电量飞完下降呀!官方说的25分钟,精灵2能飞到吗?

网友:
等上精灵2的路过,感觉镜头像素还是有点差....

网友:
尽量不要尝试极限,养成好的习惯,见好就收。
因为电池没电导致炸机的不在少数。
官方的25分钟很多人尝试过,能做到。但是要考虑实际的气温气压和风速等,不一定都是25分钟。

网友:
想象成能悬停25分钟就行了,你快飞肯定不够的。

网友:
官方还说过28呢,有视频为政的

网友A:
天冷,15%降落,飞18分。等来年春暖花开,会好的。
20%就准备降吧,不要纠结时间问题。

网友:
在VISION连接调参的情况下,实测33%的电量单节电压在3.8v左右,所以,为保电池寿命,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让电池放电低于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冷,15%降落,飞18分。等来年春暖花开,会好的。
20%就准备降吧,不要纠结时间问题。

气温也很关键。

网友:
昨晚我故意非到手機螢幕顯示0%才落地關電機

网友:
没有精灵2 的人飘过......
我的改装精灵1 能飞18分钟,呵呵。

网友:
各位可以连电脑看一下每级电量百分比对应的单节电压都是多少.我认为放到20%以下不可取,太伤电池了。

网友:
飞到25%下降,查看摄像时间是20分钟,应该还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