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有关FUTABA t8gf normal 和 idlepu1 数值变化问题

楼主(2013-12-03):
本人新人,问问高人们使用naza v2的控用sbus连接接收机naza里面  x1对应5通道    x2对应6通道

使用SE切换两个模式的时候一旦切换到normal模式

控制x1(使用LD旋钮)的时候 X2也会连带的变化
在IDLEUP1时x1 x2 互不影响
而且切换时X2中间值会自己变化

但是在IDLEUP时开机,会警告油门不在最低点(实际上是在的)
望高人解答

网友A:
进菜单把混空关了,把id1 2 都关了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菜单把混空关了,把id1 2 都关了 没用

我把机型改成固定翼以后名称变为vpp #1了
相互影响也没了。。。是因为原来选择的是直升机么?
我本身用它飞多轴

网友:
自己看啊··屏幕里那么大一个直机,你得把3d关了···不然又油门曲线的或者直接选固定一模式

网友:
你的x2接的6通??进菜单把6通的螺距关了,独立通道,别和油门关联混空,这么麻烦你从新建立一个模型得了

楼主:
已经重建了~~谢谢大神。直接在原基础上改了模型。联动就消失了。果然转动旋钮的曲线都不一样了。不过今天就不调了。飞控m5输出有问题。调了改天还得再来一遍~~大神我加你好友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重建了~~谢谢大神。直接在原基础上改了模型。联动就消失了。果然转动旋钮的曲线都不一样了。不过今天就 ...

客气,多看说明书,你所出现的问题,我都出现过所以才略知一二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重建了~~谢谢大神。直接在原基础上改了模型。联动就消失了。果然转动旋钮的曲线都不一样了。不过今天就 ...

直机螺距和油门曲线彩蛋第二页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