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程序问题_No.1

楼主(2013-12-03):
MWC_V2.3
type.h
Line110-129
各个字段表示什么含义?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OK_TO_ARM :1 ;
  uint8_t ARMED :1 ;
  uint8_t I2C_INIT_DONE :1 ; // For i2c gps we have to now when i2c init is done, so we can update parameters to the i2cgps from eeprom (at startup it is done in setup())
  uint8_t ACC_CALIBRATED :1 ;
  uint8_t NUNCHUKDATA :1 ;
  uint8_t ANGLE_MODE :1 ;
  uint8_t HORIZON_MODE :1 ;
  uint8_t MAG_MODE :1 ;
  uint8_t BARO_MODE :1 ;
  uint8_t GPS_HOME_MODE :1 ;
  uint8_t GPS_HOLD_MODE :1 ;
  uint8_t HEADFREE_MODE :1 ;
  uint8_t PASSTHRU_MODE :1 ;
  uint8_t GPS_FIX :1 ;
  uint8_t GPS_FIX_HOME :1 ;
  uint8_t SMALL_ANGLES_25 :1 ;
  uint8_t CALIBRATE_MAG :1 ;
  uint8_t VARIO_MODE :1;
} flags_struct_t;

网友:
这个结构是用来传输飞控的状态的...个传感器状态和飞行模式状态..

网友:
这是定义一个新的数据类型的语句。

楼主:
对,这是一个结构体。
谢谢上面的回答,
但发这个贴主要目的是想关注具体每个部分的内容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