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T960六轴折叠机架改X8--机架&飞控安装(32楼更新飞行数据)

楼主(2013-12-03):
先来个全家福,至于为什么选这款机架来改,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不喜勿喷。

中心板按照4轴的机臂位置重新开燕尾槽的安装孔,同时保留6轴的安装孔,万一哪天玩腻了还可以改回6轴。

这是个精细活,没有CNC,也不会CAD,全手工,土法测量定位,孔打偏了中心板就废了。弄完后量了一下,相邻两个电机间的距离误差只有1mm,先佩服下自己。

很多人说飞越机架难装,我是先组合中心板。

中心板合体,同时装上脚架座。如果是6轴的话还要装上2根固定臂。

分别装上4跟活动臂。

装上脚架。

空机架重量。

正在打折的某牌子电机,原配线很长,果断剪断,电调扒皮,直接焊接。会被原装党BS吗?电机电调厂家还会给我保修吗?

同一机臂上的电调电源线并联。

完工一组。

装上机臂,调好水平。

电机电调装完是这样子的。

并联4根电源线。

机架完工。

不带电子设备重量。

飞控用的是朋友友情援助的全新未开苞WMK,非常感谢!

LED安装板还是用的层板,会再一次被BS吗?

布线力求简洁,不影响上置电池的安装。

为了照顾电池,IMU只能偏一点安装了。

GPS利用机架原有的孔位安装,没有另外打孔,也是偏的。

电源模块装这里。

首飞前不能拍照?可是我已经拍了怎么办?

不带电池重量。

折叠状态。

网友:
沙发。。等着看楼主直播

网友:
沙发,牛逼的改造,顶

网友A:
这么大轴距,可以装18寸-23寸的浆,电机支持吗?如果不支持那机架就浪费了。

网友:
你台神了。。T960改X8。。。

我的是T960直接安装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x8模式呢?比x4模式靠谱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x8模式呢?比x4模式靠谱多了

他就是X8模式呀,是6轴机架改4轴

网友:
楼主用的3508S?现在不打折了啊?求连接!

网友:
好帖子,等待后续的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轴距,可以装18寸-23寸的浆,电机支持吗?如果不支持那机架就浪费了。

电是x4110s

网友A:
那轴距大了一点,从几个成功的X8案例来看,浆要13寸以上的,有人用18寸的。木浆或碳浆,KV值最好小于400,轴距大了动力组离中心远,浪费结构和增加震动。浆尖距大于100mm就足够了。平铺六、8轴是没办法才做那么大轴距的,X8可以轻易上大浆的。你用15寸试试吧,就这样你的浆尖距有近300mm呢

网友:
这个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就是X8模式呀,是6轴机架改4轴

楼主的 每一个轴上两个电机电调是并联关系,实际上就是x4模式双电机,而不是x8 x8每个电机都是飞控独立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每一个轴上两个电机电调是并联关系,实际上就是x4模式双电机,而不是x8 x8每个电机都是飞控独立控 ...

看不懂这句话,求解释,控制电机转速不是信号线么?和电调电源线有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轴距大了一点,从几个成功的X8案例来看,浆要13寸以上的,有人用18寸的。木浆或碳浆,KV值最好小于400,轴 ...

电机是KV400的,上15寸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每一个轴上两个电机电调是并联关系,实际上就是x4模式双电机,而不是x8 x8每个电机都是飞控独立控 ...

我只并联了动力线,不知道这样算是X8还是X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并联了动力线,不知道这样算是X8还是X4?

哦 我看错了,单轴两个电调没并联信号线 那就是x8模式了  用了 飞控m1-m8 八个通道输出。之前有人把单轴两电调信号线并联了,只用了m1-m4四个输出 ,那种情况还是x4.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这句话,求解释,控制电机转速不是信号线么?和电调电源线有何关系?

看错了,还以为是 电调信号线 单轴两个并联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并联了动力线,不知道这样算是X8还是X4?

动力线大家都是并连的,信号线没有并联就是X8模式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楼主也狗能折腾的了!
上TM的U8吧,爽哦!
期待视频!

网友:
哥们很猛啊,好机器。期待成功首飞

网友:
灰灰你怎么在这里发照片呢

网友D:
楼主真能折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能折腾...呵呵

玩模型不就是为了折腾吗?

网友:
成品机图片呢?做好了及时上传大家参观哈

网友:
高人,高手。

楼主:
6S10000mAh电池,风挺大的,几级风不知道。

第一个起落起飞重量4.65公斤,正常航线飞行和悬停、全油门爬升定点绕飞等都做了,BB响设置3.5V,飞行时间16分钟
还没报警,悬停电流忘了。

第二个起落加了2个电池做负载,起飞重量7公斤,同样的飞行状态,飞行时间10分45秒BB响报警,悬停电流没看。

收油门  快 速 下降很稳,感度全部是180。

左边的是飞越960。

下面是第二个起落的数据,全油门爬升电流103.68A。

飞行时间10分45秒。

网友:
哎 。。 卤煮啊

网友:
这个架子让我想起来Mastor的大四轴了,呵呵。

网友:
原来你弄2个960啊,牛B

网友E:
引用 楼主:
6S10000mAh电池,风挺大的,几级风不知道。

第一个起落起飞重量4.65公斤,正常航线飞行和悬停、全油门爬 ...

6轴T960用的是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6轴T960用的是什么桨

55块一对的1555碳桨

网友:
很强的机架, 大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55块一对的1555碳桨

我用1755呢。。。6.4KG以上就稳

网友:
感觉效率不是很高啊!

网友:
好大的机机

网友:
楼主好贴..并联电线的好技巧 学会了..多谢

网友:
机器看得很爽呵

网友:
请楼主对比一下T960与改成X8使用情况,包括效率,稳定,操控,等。谢谢!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仪器?测电流比钳形电流表安逸多了啊

网友:
是功率计吗?网上有卖的链接吗?

网友(2014-02-21):
看了楼主改的非常漂亮,我也在选择X8的机架,也看了老高的H8,就是没有成品可买,你这个不错,给了我很大的借鉴。也看到你的960  六轴,好像是飞跃的5008电机,为什么你这个X8不用5008呢,可以上大桨,这样效率能高些感觉,还有就是不挂载云台,浪费这动力了,但挂载云台同时会因为下面的桨太低,会容易拍到桨。不知你是如何考虑的?

网友G(2015-02-23):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仪器?测电流比钳形电流表安逸多了啊

科达 100A功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科达 100A功率表

飞科达 100A功率表

网友:
爱折腾的LZ,我顶!!!

网友(2015-05-20):
麻烦问下楼主,上面方孔和下面最大的圆孔,沿机臂的横向、纵向距离分别是多少呀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A:
那轴距大了一点,从几个成功的X8案例来看,浆要13寸以上的,有人用18寸的。木浆或碳浆,KV值最好小于400, ...

学习了

网友:
期待直播,不知到这样什么效果!!